雕刻机切削液循环用什么容器看起来专业点

楼主(2021-03-07):
目前用的脸盆,潜水泵和过滤袋放里面。

网友:
可以参考amcnc-03。

网友:
金龙鱼油罐,非转基因, 专业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便宜好用

刚刚准备买米桶,后来还是买的透明水桶,带水龙头

网友B:
要方便清洗内壁的,不然切屑、油泥会沉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方便清洗内壁的,不然切屑、油泥会沉淀。

我们的amcnc-03 使用厚304制作,也是考虑清洗容易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方便清洗内壁的,不然切屑、油泥会沉淀。

口子很大,送了毛刷,我先试试,不行再换。有个过滤袋,应该要好点,目前铝屑都在袋子里。金属桶肯定给力,但是想找个封口、透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口子很大,送了毛刷,我先试试,不行再换。有个过滤袋,应该要好点,目前铝屑都在袋子里。金属桶肯定给力 ...

买过了。水泵放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口子很大,送了毛刷,我先试试,不行再换。有个过滤袋,应该要好点,目前铝屑都在袋子里。金属桶肯定给力 ...

毛刷完全用不了,应该用铲刀(油灰刀)。
专业机器都是用方形金属桶的,水泵装在方形顶盖上,盖上去自然就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了。水泵放不下

没用,切削液浑浊肮脏,除非是玻璃才能看到液位,塑料两天就看不清了,而且会老化、根本洗不出来,而且镶嵌部位会非常容易积攒垃圾。食品用的容器内壁圆角、光滑不参与化学反应,像站长推荐的304不锈钢盆最合理。

楼主:
这个先顶一阵子,下次换不锈钢桶

网友(2023-08-26):
网上大把的循环泵盒子,也可以自己弄,想漂亮点,直接买个全景鱼缸。再加上水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