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海思手动白平衡如何实现?

楼主(2021-03-07):
求教大神
现在竞品做的功能是这样的,镜头对着一张白纸,显示的图像偏蓝,点击一下白平衡按钮,显示的图像就变白了。他们说这是手动白平衡功能。
我现在也要抄这个功能 ,我的理解是这样,当然,不一定是正确的。
按下按钮的时候通过海思isp接口获取颜色需要补偿的数据,得到这一套参数后,再去设置sensor的白平衡设置?sensor颜色我现在可以控制了。现在问题是如何获取对着白纸时的白平衡补偿的参数,以及这套参数如何跟sensor颜色控制对上号。

ps.我看sample文件夹里面有sample_awb_calibration.c这个工程,对着白纸运行后得到stAWBCalibGain.u16AvgRgain, stAWBCalibGain.u16AvgBgain数据,这两个参数是干啥用的呢?跟我这个问题有关系吗?

网友A:
你这做相机的怎么连白平衡怎么做都不知道呢?
最简单的手动白平衡算法,就是对着像你这样对着白纸,计算一下R、G、B三个分量的均值,然后计算三个分量的系数,使三个通道乘以这个系数以后均值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做相机的怎么连白平衡怎么做都不知道呢?
最简单的手动白平衡算法,就是对着像你这样对着白纸,计算一 ...

我现在也要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做相机的怎么连白平衡怎么做都不知道呢?
最简单的手动白平衡算法,就是对着像你这样对着白纸,计算一 ...

谢谢,我先研究研究,第一次搞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要抄这个功能

大师不要见笑,就是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