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F407出线问题,怀疑芯片来源

楼主(2021-03-08):
最近 在嘉立创 打了 2块板子  F407的,
贴的两片开始都不能下程序    把BOOT0拉高   才能下进去    里面有程序   可能是针对8M的晶振的RCC配置   25M的配置直接死掉了
芯片是全新的么?

网友:
遇到过公司采购买的野鸡芯片103,也是有程序,上锁了的。。。。

网友:
拆机芯片

网友:
mcu 在哪买的

网友A:
ST的器件,我们会确保器件来源。所有采购的器件都可追溯。请到系统上投诉下。

网友B:
BOOT0接高跑的是DFU,  BOOT0低才是从flash 0地址跑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0接高跑的是DFU,  BOOT0低才是从flash 0地址跑应用。

BOOT0低  下不进去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器件,我们会确保器件来源。所有采购的器件都可追溯。请到系统上投诉下。 ...

好的  我去试试

网友:
是不是烧写口被已存在的程序禁掉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已经预烧录的芯片,客户退货被商家重新拿去卖的。

网友C:
嘉立创这边不太清楚,在淘宝买的芯片只要不是整包原封,1000个里面总有几个刷不进去的,以前还查焊接问题,现在遇到就直接换芯片,估计从源头那边就有问题

网友:
BOOT0拉高,那就是进入系统存储器启动模式咯?这个模式一般是用串口下载程序才用,楼主是用什么下载方式?如果是SWD和JTAG这个脚是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这边不太清楚,在淘宝买的芯片只要不是整包原封,1000个里面总有几个刷不进去的,以前还查焊接问题, ...

可以用stlink解锁的,也不是太难

楼主:
2021-03-10 13:33:51 您好,刚电话联系您,此单您投诉单片机有问题,这颗物料是基础库物料,很多客户用常用,目前没有客户反馈这个问题点。XXX只对元器件焊接进行分析,元器件性能无法分析。stm32f407(物料编号为C28730)这颗料我们是正规代理买的,您可以放心使用。如果要对器件分析可以找下XXXX技术:400-830-2058(转技术)。本单售后联系人高生 电话:0755-83533602。谢谢!

拒不承认,这他们的答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1-03-10 13:33:51 您好,刚电话联系您,此单您投诉单片机有问题,这颗物料是基础库物料,很多客户用常用 ...

可以跟他们沟通一下,整板寄过去让他们去检测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厘清责任

网友:
我在商城上面买很多次了,目前没发现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