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PLL影响串口输出

楼主(2021-03-08):
群里各位大佬,小弟有个问题,搞了好几天了,一直没想明白,PLL配置会影响UART输出

代码如下: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CON2bits.GIE = 0;                     /*Disable user interrupt*/

    RPINR19bits.U2RXR = 19;//U2_RX ->RPINR19
    RPOR1bits.RP36R   = 3;//U2_TX ->RP36

    SysClkInit();
    McuPeripheralInit();
    VariableInit();

    INTCON2bits.GIE = 1;        /*Enable user interrupt*/

    SvpwmDutySet(500,1000,1500);
    while (1)
    {
        if(Timer1Cnt > 100)
        {
            Timer1Cnt = 0;
            LED1_PIN = !LED1_PIN;
            U2TXREG  = ADC_BUF[AD_ACCELE];
        }
    }
    return 0;

    RPINR19bits.U2RXR = 19;//U2_RX ->RPINR19
    RPOR1bits.RP36R   = 3;//U2_TX ->RP36
这两行是配置IO复用的,这两句放在PLL时钟后面执行,串口就没有输出了,放在前面就可以,是不是很神奇?
希望有大佬能看到,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2022-07-09):
加了PLL,晶振頻率都變了,肯定有影響了

网友:
一点都不神奇!

波特率和时钟是直接关联的,PLL启动后相当于波特率提高了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