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18650爆炸 放在防爆箱

楼主(2021-03-08):
用太阳能板 给18650充电,加了一个防过充过放控制器,担心还是会爆炸,再加一个防爆箱 ,大家看看这个防爆箱 ,如果电池爆炸了,会起到完全保护的作用吗

网友:
我想到了恐怖分子搞的高壓鍋炸彈。。。

网友:
这个防爆和你需要的防爆不一样的意思吧

网友A:
加个保护板,什么防爆都不用了

网友:
这是个接线箱,隔爆需要隔爆箱,防爆等级应该是Exd吧,18650电池最好还得环氧树脂灌封吧。

网友:
铸铝壳防电池爆炸无效.  加个温控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保护板,什么防爆都不用了

已经加了 但还是担心 过冲爆炸 毕竟电池在室内

楼主:
不一一回复了 谢谢大家的恢复

网友B:
这种壳体挡不住锂电池爆炸的,我们实验室轻松炸飞,还是合隆的顶级防爆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壳体挡不住锂电池爆炸的,我们实验室轻松炸飞,还是合隆的顶级防爆箱了。 ...

牛逼。你们做啥实验威力这么大

网友:
不能封闭,需要有泄压口,否则增强威力。另外铝合金熔点在锂电池燃烧温度以下,只有电池较小燃烧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壳体挡不住锂电池爆炸的,我们实验室轻松炸飞,还是合隆的顶级防爆箱了。 ...

有拍视频伐

网友:
换软包电池应该好点

网友:
笑死了,您得先弄清楚啥叫防爆箱。您这样用,真爆起来只会加大爆炸储存的能量,爆得更加猛。

网友:
多做几个小沙包放在盒子内,手溜弹都不怕

网友:
多大的太阳能板能把电池干爆?保护板比盒子靠谱多了。
我用6v5w的板直接怼着带保护板的18650充,过充保护了几个小时都没啥事

网友:
用铸铝箱子。。。小心变成破片雷。

网友:
真要想防爆炸可以考虑买个不锈钢的配电箱1.0mm厚度就可以了,再说单节锂电池没那么恐怖,起火了就搞个火钳夹起来丢到水桶就好,淡定。不然我这种天天身边都是裸电池的人该怎么活

网友:
18650不容易爆炸吧?

网友:
锂电池规格书上不是会标注过充无爆炸,短路无爆炸,反充都不能爆炸,过温不爆炸(附带测试条件的)的么!

网友:
压得越紧,威力越大,直觉,,最好加靠谱的保护板,最好是TI方案

网友:
18650很结实的,我的老笔记本电池用了10多年外形都没问题,里面就是6个18650。
前年买的笔记本过了一年电池就鼓包了

网友:
感觉这种防爆是指防外部暴力的,例如防高温高湿高腐蚀之类的,并不是指防止内部爆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壳体挡不住锂电池爆炸的,我们实验室轻松炸飞,还是合隆的顶级防爆箱了。 ...

问一下,市场上很多防爆产品,变送器类  外壳应该都是铸铝的。。都可以拿到防爆证书。。

铸铝的用在这个变送器上应该可以吧

网友:
圆柱的有泄压阀 不容易爆的  方形铝壳的铁锂也不容易爆 一般是软包过冲到4.5V开始胀气  5V以上撑破外皮电解质接触空气起火爆炸的多 如果怕爆炸的 一般挑磷酸铁锂的比较好 三元的配方现在太激进不稳定   说白了还是挑大厂 注意充电 电压(三元4.2铁锂3.6) 电流 0.5C以内  加上温度保护 新国标 短路不能起火爆炸了 锂电池还是可以很安全的使用的

网友:
18650有泄压阀,别用裸电芯,用带保护板的,过充反充都炸不了。你这个密闭防爆箱才更危险,建议开排气孔,要不然反而容易炸。

网友:
正规大厂电池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三洋松下索尼这些电芯,应用也有二十年,没出什么事。国内小厂(不知名)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为了安全,应选安全系数高的,名厂的锂电池

网友:
这种所谓的防爆和你想的不一样,一般所谓的防爆是指里面线路板产生了火花,热等,但整个箱体是密封的,不会点燃外部可燃气体。你所要的是控制爆炸范围,这个是越密封越不好,要设计如何泄压。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一个18650电池爆炸的视频,看一下威力有多大,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市场上很多防爆产品,变送器类  外壳应该都是铸铝的。。都可以拿到防爆证书。。

铸铝的用在这个 ...

路子不对,防爆箱是防止里面电火花引燃外面的可燃气体和粉尘,锂电池燃烧温度比铝的熔点高,还是会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子不对,防爆箱是防止里面电火花引燃外面的可燃气体和粉尘,锂电池燃烧温度比铝的熔点高,还是会漏 ...

也得保证在内部起火、爆炸等产生情况下的稳固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市场上很多防爆产品,变送器类  外壳应该都是铸铝的。。都可以拿到防爆证书。。

铸铝的用在这个 ...

防爆?铝盒?貌似矿用防爆的东西不能使用铝镁材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防爆?铝盒?貌似矿用防爆的东西不能使用铝镁材质吧....

你看淘宝那些防爆类的变送器
基本是铸铝的

网友:
换镍氢电池行了吧,或者聚合物电池。或者用镀锌管加2个镀锌管堵帽,其中一个帽打孔穿线。里面填充石英砂,镀锌管内壁记得上油浸牛皮纸与云母纸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