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无输入电容,然后PSRR又很高的LDO型号?

楼主(2021-03-08):
最近遇到了一个低频信号跟电源混合的问题,不知是否有这样的LDO.

网友:
通常要保证绝对低的纹波(<1mv),ldo前面要根据电流串电阻,比如100ma 3.3输出5v进串10r以上的电阻再加rc网络。没电容的ldo肯定要渣得多,除非厂商有内置合封电容(或者你去定制)。

网友A:
输入电容一点不不能有吗?如果允许1uf一下的话,这种LDO很多,TPS7A20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容一点不不能有吗?如果允许1uf一下的话,这种LDO很多,TPS7A20之类的

是的啊,我想无输入电容应该可以相当于增加了输入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我想无输入电容应该可以相当于增加了输入阻抗。

你这设想不大合理吧,基本芯片外围不需要电容,里面也应该有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