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5000以内哪个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2021-03-08):
1、机械革命(MECHREVO)Code01 15.6英寸程序员本(R7-4800H 16G 512G PCIE 100%sRGB WIFI6)轻薄笔记本电脑

2、联想笔记本电脑 ThinkBook 13s 锐龙版 2021款 13.3英寸轻薄本 长续航(R5 4600U 16G 512G 2.5K高色域)00CD

3、联想(Lenovo)小新Air14锐龙版14英寸全面屏轻薄笔记本电脑(6核12线程R5-5500U 16G 512G 高色域)深空灰

4、惠普(HP)战66三代AMD版15.6英寸轻薄笔记本电脑(锐龙7nm 八核R7-4700U 16G 512G 400尼特高色域一年上门)

这四台笔记本虽然我比较中意的是机械革命,但是为什么联想小新这么多人买(热卖榜第一),有这么好吗?
这四台都是16G运存+512G固态的,机械革命是8核16线程,小新是6核12线程,其他是8线程的。

在放两张参数对比图

请各位帮忙看看哪个更值得购买呢?

网友A:
若是我,我选革命。。。。

网友B:
先看cpu需要几核,然后是屏幕要多大,然后分辨率与色域,最后看品牌是否接受。
机械革命这种非一线品牌不敢给别人推荐,因为没有强大的售后来背锅。就好比我神舟A560用了10年,论坛有不少人对神舟嗤之以鼻,之前推荐神舟搞得要和好几个神舟云用户对线实在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我,我选革命。。。。

嗯 我也觉得革命挺好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买小新,革命都排不上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cpu需要几核,然后是屏幕要多大,然后分辨率与色域,最后看品牌是否接受。
机械革命这种非一线品牌不敢 ...

买电脑肯定是想多用几年的,线程越多应该越好,屏幕小的反而更贵,色域应该都差不多 品牌的话之前我一直以为机械革命是联想的一个子品牌查了下原来是清华同方亲儿子,我自己用的就是机械革命,赶觉还好,不怎么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也觉得革命挺好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买小新,革命都排不上号

品牌效应吧~~如果上到8K多,买联想的R9000x,我觉得又比革命好

网友C:
不追求轻薄,可以买移动工作站,就2kg多点,性能强劲

网友D:
机械革命听说键盘不好,按键一边能翘起来。还有就是内存和硬盘听说换成一线品牌性能还能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革命听说键盘不好,按键一边能翘起来。还有就是内存和硬盘听说换成一线品牌性能还能提升。 ...

这么说我的本本要是换上换上16g加个500固态又能再战个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追求轻薄,可以买移动工作站,就2kg多点,性能强劲

帮人买的,主要是办公用,没必要买工作站还贵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追求轻薄,可以买移动工作站,就2kg多点,性能强劲

2kg多的移动工作站,加性能强劲,也绝对不是便宜的主呀~~~

网友:
我的现在就是小新14 2020,用着还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时候突然断电,之前被我测试的时候通过USB炸了CPU,京东返厂之后给我把CPU从R5升级到R7了

网友E:
我刚买了hp战66的5800U笔记本,这个U比4800性能高很多,显卡基本用不到,所以核显也无所谓了

楼主:
我大概知道了为什么小新买的人多了,估计就是处理器上他是最好的吧,价格上也比较便宜
机械革命:R7 4800U
小新:R5 5500U
HP 战66:R7 4700U
thinkbook 14 2021:i5 1135G7
这样看,战66好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除了便宜几百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知道了为什么小新买的人多了,估计就是处理器上他是最好的吧,价格上也比较便宜
机械革命:R7 4800U

我也刚买的战66新品Zen3架构的R5-5800U,14寸的16G高色域屏幕的那款,4599入手,现在好像涨价了。就写写程序画画板子绰绰有余,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功能键Fn键上的指示灯,如果是在亮着的情况下关机,这个灯会保持常亮不会熄灭。HP售后技术工程师说没有发现这个现象,我以为是个例,京东换货一台,结果到手一试,还是同样的情况。摸索出规律,如果键盘背光打开的情况下Fn键指示灯亮的情况下关机会有问题,如果键盘背光本身是关闭的情况下关机,那Fn键上的指示灯在关机后也会熄灭。算了无伤大雅不想折腾了。
小新的听说是板载内存不可扩展,屏幕亮度只有300nits,优点的性能释放猛。战66新品优点是新一代的zen3架构,屏幕400nits,内存可扩展,接口丰富,1个typec,1个HDMI,3个TYPEA,1个TF卡接口,竟然还有一个RJ45,调试程序什么的不用带个小尾巴扩展坞是真方便,另外1.5mm的键盘手感也不错,缺点是性能释放一般没有发挥这个U的功力,网卡评测只有3分钟到25W,然后保持在15W,比小新的35W差一截,但日常办公什么的没有压力。
最开始就是买的战66的三代的15.6寸的,发现太大了,然后由于是全键盘,打字的时候人不是正对着屏幕的,觉得很别扭,另外实在受不了那个大额头,就退货了。刚好看到出来了Zen3的新品,当然是买新不买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刚买的战66新品Zen3架构的R5-5800U,14寸的16G高色域屏幕的那款,4599入手,现在好像涨价了。就写写 ...

谢谢,刚又看了下,你买的
那个惠普战66R5-5600 16g高色域现在要4799
加入购物车先看看
真是太难挑了-_-

网友:
我觉得还是14寸比较好

15.6寸既不够大,又不够小,,很鸡肋

不如14寸 + 外接显示器方便

网友:
现在不是有5800U的了吗? 肯定上新的啊。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京东5199。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刚买了hp战66的5800U笔记本,这个U比4800性能高很多,显卡基本用不到,所以核显也无所谓了 ...

是参数比4800高,实际是三秒真男人,烤鸡马上性能就不如小新的48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参数比4800高,实际是三秒真男人,烤鸡马上性能就不如小新的4800了。

看能不能破解,可是释放10分钟也不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参数比4800高,实际是三秒真男人,烤鸡马上性能就不如小新的4800了。

看测评是三分钟,不过对于开发个单片机也差不多了
下面链接是测评: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CPU压力测试
3分钟之前,CPU的核心温度最高只有77°,风扇转速稳定后,最高温度不过72°;3分钟之后,CPU核心温度直接下降到60°。整个过程CPU核心温度都非常低,由此可以粗略估计出惠普战66四代AMD版的调度机制,即控制核心温度的前提下,提供大约3分钟的高性能时间,超出3分钟后保持较为均衡的性能。
个人认为这是比较符合轻薄本定位的性能调度机制,轻薄本用户的使用场景更加多变且零碎,3分钟的高性能时间足矣,同时还可以保持降低的表面温度和风扇噪音,提供舒适、安静的使用感受。此外3分钟高性能运行,CPU核心温度也没有突破80°,足以看出惠普战66四代AMD版这套双热管+大直径散热风扇的优秀散热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kg多的移动工作站,加性能强劲,也绝对不是便宜的主呀~~~

战99锐龙版啊,4800H标压,我看挺不错的,500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测评是三分钟,不过对于开发个单片机也差不多了
下面链接是测评:
https://baijiahao.baidu. ...

小新pro13也是轻薄本,看性能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战99锐龙版啊,4800H标压,我看挺不错的,5000多块

这个屏幕太大了

网友:
联想笔记本电脑 ThinkBook 14 锐龙版 2021款 14英寸轻薄本 长续航 窄边框(R7 4800U 16G 512G 高色域)05CD

正在用,不急买的话,可以等价格降到4699再下单

不过买个5800U或者5800H的应该更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 我也觉得革命挺好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买小新,革命都排不上号

公司同事好多买机械革命的,好多都坏了去修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G:
个人建议,5k以下,看看二手笔记本

网友:
惠普暗夜精灵

网友:
4K屏不考虑吗

楼主:
就普通办公用,没那么高的要求,用个几年不卡就行

网友:
我觉得4K屏真不用考虑。

网友:
电池都91Wh了?

网友H:
我的小新PRO13,好像并不是我一个的有这个毛病,合盖后应该是被唤醒了,把电池电耗完了。
但有一次比较意外,不是普通的把电耗完了,是非常发热,等我从包里把电脑拿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烫手了,是烫,不止是热,起码温度有80度,整个外壳都烫,拿出来打开电脑一看,电池电量还有5%,还好可以正常工作,开关,电吹风冷却。现在使用都正常,也不知道有没有引起什么暗病。这电脑就是有一些比较新的功能不太好用,比较面部识别,比如红外接近感应。面部识别的锁了我电脑几次,现在把红外感应的也关了,这玩意也会经常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小新PRO13,好像并不是我一个的有这个毛病,合盖后应该是被唤醒了,把电池电耗完了。
但有一次比较意外 ...

电脑最好不要睡眠时放包里,有一次我笔记本直接盒盖后放包里后,后来拿出来电脑也贼热,倒是还不烫,估计再过久点就要烫手了。
可能就是因为包里不通气,电脑发热热气又出不去导致越来越热。
所以电脑放包里最好关机或者休眠。
(休眠命令:shutdown /h )

网友I:
我有一台thinkpad p52  999新的,两年前买了两台,自己用了一台,基本上没有痕迹,5000给你,原价一万块钱以上。
志强R-2176M的cpu,内存8G, cpu很牛逼的,自己买一个几百块钱的SSD,编程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thinkpad p52  999新的,两年前买了两台,自己用了一台,基本上没有痕迹,5000给你,原价一万块钱 ...

听起来非常不错

网友:
刚才打错了,是志强  E-2176M 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thinkpad p52  999新的,两年前买了两台,自己用了一台,基本上没有痕迹,5000给你,原价一万块钱 ...

感谢!听起来确实蛮不错的,不过我帮人买的也不想占你这么大便宜,有个一般的就行(现在暂时确定了机械革命),嗯你看看坛友们应该有谁更想要的 谢谢

网友:
看看小的和二手THINKPAD W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thinkpad p52  999新的,两年前买了两台,自己用了一台,基本上没有痕迹,5000给你,原价一万块钱 ...

P52有具体配置吗

网友:
ⅹ13,锐龙R5

网友:
如果是我,不带雷电3(USB4)接口的不考虑。笔记本内的集显实在太渣,画图什么的通过雷电连上显卡盒子就是一把梭。

网友:
小米玻璃屏放车上被别人一屁股把玻璃坐裂,然后我自己扣屏幕玻璃扣漏液了
下单了个thinkpad E14 R7 4800u,4979,赠品是一个电脑包和鼠标,评论再返现50
x13的贵个1000,但小的更便捷

网友:
如果让我买我就买联想thinkbook 2021 不过不是楼主写的S结尾那款,而是没有S结尾的

这个模具似乎是当前价位下唯一一个2A2C一共4个USB接口,而且可以升级内存和加2280硬盘的模具了
而且联想在性能释放方面一直做得比较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感谢大家!!!

我。。。。。。

我本来想找个 R7-4800u或者R5-5800u 12/16线程 16g运存 512g固态 正常使用8小时以上 至少两个USB3.0接口 一个网口 一个type-c

本来选好了两台比较满足的
联想笔记本电脑 ThinkBook 13s 锐龙版 2021款 13.3英寸轻薄本 长续航(R7 4800U 16G 512G 2.5K高色域)07CD

这个感觉也挺好的而且有2.5K高色域屏幕

其次就是机械革命好了
不想在看了,看的心累

谢谢各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thinkpad p52  999新的,两年前买了两台,自己用了一台,基本上没有痕迹,5000给你,原价一万块钱 ...

看jd,p52还是很香的,看得我都心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thinkpad p52  999新的,两年前买了两台,自己用了一台,基本上没有痕迹,5000给你,原价一万块钱 ...

战66屏幕有点不满意,又等不到其他zen3的机器,你那台如果还卖的话可以考虑下我,已经加你好友了你看下

网友:
1920x1080还好意思说是程序员本,个人觉得性能不太重要,屏幕和内存够大就好,1080p的屏幕太窄了,推荐2560x1600或者3000x2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thinkpad p52  999新的,两年前买了两台,自己用了一台,基本上没有痕迹,5000给你,原价一万块钱 ...

p52出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公司同事好多买机械革命的,好多都坏了去修了……不知道为啥……

机械革命大家可能听得少但一说清华同方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最近我也在看电脑,估计花的时间都能赚好几台了。。。想想也确实没啥必要了!我的I7-6500U+Win7速度杠杠的,还有台式机3600。。。。美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机械革命大家可能听得少但一说清华同方你应该明白了吧    ...

好吧,名字起的好,确实能忽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人建议,5k以下,看看二手笔记本

一万以下有推荐的吗,最近看了戴尔的灵越7000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thinkpad p52  999新的,两年前买了两台,自己用了一台,基本上没有痕迹,5000给你,原价一万块钱 ...

请问具体什么配置?4k屏?

网友K:
刚买了战99 G2.4800H+256G SSD+1T机械硬盘,15.6屏幕,16G内存。5000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买了战99 G2.4800H+256G SSD+1T机械硬盘,15.6屏幕,16G内存。5000多一些。

这个吗?
惠普(HP)战99 锐龙 15.6英寸高性能设计师本游戏笔记本电脑(R7-4800H 16G 256SSD+1T双盘 Quadro4G独显)
¥ 5899.00 降价通知
¥5549.00仅完成注册认证的京东校园用户可享受
看了下确实挺好的,还带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买了战99 G2.4800H+256G SSD+1T机械硬盘,15.6屏幕,16G内存。5000多一些。

5549吧?

网友:
5499-100(店铺满3000-100)-50(plus会员)=5349。我是在惠普安答服务器工作站专卖店买的。

网友:
跑了下分,显卡不行。其他都还可以。

网友:
3500 某宝入手ThinkPad X1 carbon i7,用起来胜于新机

网友(2021-05-16):
前两天刚买小新15 pro

网友:
可以考虑某宝买美版的,价格相当划算。之前的公司配W540用了几年,最近出差多感觉太笨重,让新配了一个thinkpad P1  4K屏。目前用起来感觉比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