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wip的掉线问题请教【付费咨询】?

楼主(2021-03-08):
1.上次那个问题,组播太大,导致lwip挂掉ping不同。
经过测试发现是无法接收数据,可以发送数据。后面我改了组播过滤,貌似解决了问题。。两三天不出问题

2.到了后面,发现还有部分设备直接挂掉,无法ping通。我觉得发送挂掉了。

排除最原始的组播报文导致设备挂掉竞争因素造成,我将接收中断由大循环处理,可以仍然会受大量数据冲击挂掉情况。也就是问题1,不是接收竞争引起的。

我的lwip就使能了DHCP,IGMP,UDP,UDP我是同时开启了两个PCB进行接收,指定PCB2发送,初始化以及发送如下。发送是在任意时候发送,接收目前也是已经修改为大循环接收。

现在不知道在哪些地方可能会卡死,目前lwip版本为2.1.2的版本,此事已困扰我很久。恳请各位了解的能帮忙分析解决一下。

/**
******************************************************************************
* @file    server.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0.0
* @date    11/20/2009
* @brief   A sample UDP/TCP server application.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lwip/pbuf.h"
#include "lwip/udp.h"
#include "lwip/tcp.h"
#include "lwip/igmp.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DP_SERVER_PORT 8888/* define the UDP local connection port */
#define UDP_CLIENT_PORT 8888/* define the UDP remote connection port */

void udp_server_callback( 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 const ip_addr_t *addr, u16_t port );
void udp2_server_callback( 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 const ip_addr_t *addr, u16_t port );

struct udp_pcb        *upcbSer;
struct udp_pcb        *upcbSer2;

u16_t                LastPort;
ip_addr_t        LastAddress;
void UdpServer_init( void )
{
  upcbSer = udp_new();

  udp_bind( upcbSer, IP_ADDR_ANY, UDP_SERVER_PORT );
  udp_recv( upcbSer, udp_server_callback, NULL );

  upcbSer2=udp_new();
  udp_bind( upcbSer2, IP_ADDR_ANY, UDP_SERVER_PORT );
  udp_recv( upcbSer2, udp2_server_callback, NULL );
  upcbSer2->local_port=3671;

}

void udp_server_callback( 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 const ip_addr_t *addr, u16_t port )
{

  Remote_IPPort        = port;
  Remote_IPAddress[3]=((addr->addr>>24)&0xFF);
  Remote_IPAddress[2]=((addr->addr>>16)&0xFF);
  Remote_IPAddress[1]=((addr->addr>>8)&0xFF);
  Remote_IPAddress[0]=((addr->addr>>0)&0xFF);

  UCHAR *pBuffer;
  pBuffer=(unsigned char *) p->payload;

//处理数据部分

  pbuf_free( p );
}

#if USE_SEC_UDP

void udp2_server_callback( 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 const ip_addr_t *addr, u16_t port )
{

  Remote_IPPort        = port;
  Remote_IPAddress[3]=((addr->addr>>24)&0xFF);
  Remote_IPAddress[2]=((addr->addr>>16)&0xFF);
  Remote_IPAddress[1]=((addr->addr>>8)&0xFF);
  Remote_IPAddress[0]=((addr->addr>>0)&0xFF);

  UCHAR *pBuffer;
  pBuffer=(unsigned char *) p->payload;

  //处理数据部分
  pbuf_free( p );
}

#endif

void udp_server_send_data(UCHAR *pBuffer,USHORT pLength,UCHAR *pDestAddr,USHORT pDestPort)
{

  struct pbuf        * p;
  ip_addr_t nIpAddr;
  p                = pbuf_alloc( PBUF_TRANSPORT, pLength, PBUF_ROM );
  p->payload        = pBuffer;

  nIpAddr.addr=(pDestAddr[3]<<24)|(pDestAddr[2]<<16)|(pDestAddr[1]<<8)|(pDestAddr[0]);

  udp_connect( upcbSer2, &nIpAddr, pDestPort);
  udp_send( upcbSer2, p );
  udp_disconnect( upcbSer2 );
  udp_bind( upcbSer2, IP_ADDR_ANY, UDP_SERVER_PORT );
  udp_recv( upcbSer2, udp2_server_callback, NULL );

  pbuf_free( p );

}

楼主:
我认为屏蔽组播地址进来,并未找到最终的原因,目前这个问题复现的情况比较少,而且该产品安装在国外,只能通过远程升级固件来进行测试验证

可以使用一个MEMP_NUM_UDP_PCB,对应多个客户端嘛?

网友:
我使用的是 V2.0.3,据说这个版本最稳定,可以试试。另外,我觉得大概率是 LWIP 的配置问题,特别是各个 buff 大小的配置,仔细了解一下各项配置参数。
没有太多信息,无法具体分析,我以前测试过一下组播,没有压力测试,所以也不确定我的配置是否就是稳定的,并且你还开了很多其他服务,可能内存消耗上比较大。
我怀疑是内存动态分配失败导致挂起?

网友A:
还有一个地方,以前我做 TCP 接收压力测试时,也会出现阻塞死线程的情况,其实就是内存分配不足导致。加大内存,并做心跳检测重启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地方,以前我做 TCP 接收压力测试时,也会出现阻塞死线程的情况,其实就是内存分配不足导致。加大 ...

你看下我的初始化是否有问题?
我的服务不多,数据量也不大,所以很奇怪
UDP是收个就断开的机制吗?
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下我的初始化是否有问题?
我的服务不多,数据量也不大,所以很奇怪
UDP是收个就断开的机制吗?

如果能正常通信,只是跑一段时间会断开,应该就不是使用的问题,大概率是配置的问题。我没有用过 UDP,我只用过TCP。以下是我对配置的一些测试和注释,你仔细看看。
产品出去前,在研发阶段就应该做压力测试,我们用LWIP系统做了很多配置和压力测试后,才敢用于产品。以下配置在 STM32F429上,两路TCP毫无问题

配置贴出来,结果有敏感词发不了,算了,你自己好好检查一下配置,特别是内存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正常通信,只是跑一段时间会断开,应该就不是使用的问题,大概率是配置的问题。我没有用过 UDP,我 ...

能否打包上传一下,不胜感激!udp比tcp容易很多。所以要现在出这样的问题,我都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打包上传一下,不胜感激!udp比tcp容易很多。所以要现在出这样的问题,我都懵了 ...

LWIP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IP配置

谢谢答复,我用下2.0.3的试试!

网友:
做产品,不是很熟的话,还是不要用LWIP,网上搜一搜,很多坑
mdk  ucos  threadx 里面的协议栈会更易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