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LDAC才是真正的无损蓝牙传输,ACC与APT-X都是偷工减料不是无损

楼主(2021-03-09):
1、sbc是通用的最基本的解码方式,蓝牙耳机都支持,支持44khz/16bit的音频,最高码率是328kbps,延时大约220ms,所以音质一般。

2、aac是苹果产品通用的解码方式,跟sbc差不多,支持44khz/16bit的音频,最高码率512kbps,延时大约100ms,音质略好于sbc。
3、aptx支持48khz/16bit的音频,最高码率352kbps,延时约40ms,音质好于sbc,但相比sbc提升并不大。

4、aptx hd是aptx的加强高码率版,支持48khz/24bit的音频,最高码率576kbps,延时略大于普通版的的aptx,音质如同cd。

5、aptx_ll是aptx的低延时版,延时大约20ms,音质和aptx差不多。

6、ldac是真正的高音质解码,索尼出品,支持96khz/24bit的音频,最高码率达990kbps,号称是无损解码。

网友A:
高通推出Snapdragon Sound 重新定义无线音频体验

Snapdragon Sound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更稳定的无线连接体验,使耳机可以支持24-bit 96kHz高清音频、超低时延、更佳蓝牙配对体验以及超清晰语音质量。官方表示,Snapdragon Sound能支持低至89毫秒的蓝牙连接时延,比业界领先竞品低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通推出Snapdragon Sound 重新定义无线音频体验

Snapdragon Sound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更稳定的无线连接体 ...

aptx延时约40ms

ldac 延时率更低。

高通的89ms,比ldac差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B:
转了一张图: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5597723

LDAC音质目前最好,但延时也很大

网友:
高通收购了CSR, APTX现在应该可以理解就是高通的吧

网友:
编码效率AAC > MP3 > SBC
相同码率下,理论上AAC音质明显优于SBC

网友:
有没有国产音频蓝牙芯片支持APTX-L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了一张图: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5597723

LDAC音质目前最好,但延时也很大 ...

延时应该无所谓,建一个缓存,不丢失数据,音质好就行。

油不是玩游戏。

网友C:
LDAC 96KHZ下,990kbps的码率无法稳定传输,或者说稳定距离非常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AC 96KHZ下,990kbps的码率无法稳定传输,或者说稳定距离非常短

我在车上只需要1米传输距离。

网友:
大法音视频领域简直让人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