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笔记本充电故障,麻烦各位判断一下

楼主(2021-03-09):
在用的笔记本5年了,去年冬天开始,不满电时,插上电源使用经常过一会儿就电源灯与硬盘灯一起闪烁(蓝色硬盘灯,橙色电源充电指示,充满变蓝),闪烁状态就是电池供电状态了,这样反复,电池很难充满,买过新电源和电池还是如此,请教会是哪里出了问题?翻遍网络,找过维修点客服,都没有个明确答案

感觉天气冷有点关系,我也拆开过本子,紧固了主板上的电源接头

单独电池供电或者单独电源供电,都正常稳定使用,就是带电池充电使用电时经常如此

网友:
楼主没有电路分析能力弱,采取的操作是:“找客服“ 和 ”紧固了主板上的电源接头”。
所以的建议楼主找直接换个新本本。毕竟5年了,CPU都换了N代了。做为生产力工具,不要太抠,。
然后把时间花在了解BTC,以太坊市场;芯片涨价,后面如何应对,自己有啥机会上。
再不济,也可以把时间花在锻炼身体,取悦夫人,教育小孩上。
哈哈

网友:
2L人生导师

网友:
电源适配器功率不够大,换个功率大一点的

网友:
曾经我的hp电脑,也是没法充电,或者接上适配器,cpu就运行非常缓慢。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折腾,发现适配器坏了,从新买了一个后,再次健步如飞。

网友A:
N年前此品牌的Travelmate系列,电源按键设计在侧面,合盖还能开机,让俺记忆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年前此品牌的Travelmate系列,电源按键设计在侧面,合盖还能开机,让俺记忆深刻! ...

哈哈哈哈,心中多少头CNM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年前此品牌的Travelmate系列,电源按键设计在侧面,合盖还能开机,让俺记忆深刻! ...

acer家用本垃圾得一批,10+年前大学时给同学清灰,nm拆了3个小时拆不下来,外壳整个塑料的,全是暗扣,一个螺丝没有,怕给撬花了没敢硬来。

相比之下,商用本金属壳的就好得多,至今用过10+台笔记本了,东芝的最好拆,ibm x61差不多最难拆。

楼主(2021-12-06):
结贴了,前段时间把这个故障修好了,是主板电源插头4芯中有1芯烧了,导致接触问题,更换插头就正常了

网友:
厉害,楼主没有听二楼 人生导师的建议

网友:
牛批,能自己修好还不搞报废。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