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R5的处理器,运行PCB软件卡顿

楼主(2021-03-09):
电脑:HUAWEI MateBook 13 2020 锐龙版(R5 4600H/16GB/512GB/集显)
AMD R5的处理器,运行PCB软件卡顿。
软件:阿狸狗17.2.
OrCAD Capture 就卡卡的,体验生不如死。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
以前用过2代2700  没遇到过卡顿,非常流畅 3代的锐龙据说比2代要好很多,怎么会卡呢,应该不是处理器的锅。

网友A:
同样天天用cadence 17.2

网友:
大概率你软件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天天用cadence 17.2

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

网友:
win10,一直都是。

网友:
THINKPAD R4600没遇到

网友B:
系统问题,整体不配;估计主要是主板,内存,cpu,硬盘 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整体不配;估计主要是主板,内存,cpu,硬盘 影响

不是,很可能是显卡和屏幕分辩率的问题,可以打开,打开后菜单的图标都是一个个出来的。

楼主:
那就是分辨率了,我们那个是2K的分辨率。你

网友C:
显卡驱动单独装下试试。

前几天win10系统补丁装上,打开文件夹都卡卡卡。cpu占用100%,后发现似乎和onedrive有关,等下次补丁。

网友:
华为的锅,哈哈哈哈

网友:
换个intel的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驱动单独装下试试。

前几天win10系统补丁装上,打开文件夹都卡卡卡。cpu占用100%,后发现似乎和onedri ...

确实。垃圾m$默认nv显卡驱动就ok,amd驱动就不支持opengl,故意劣化amd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