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挑战一下高性能模型舵机的设计

楼主(2021-03-09):
     年前玩了一下别人的西塔无刷舵机,很惊讶它的性能,确实是我见过的国内最好的水平了。
     觉得有如下性能的表现很棒:
      1、阶跃响应非常快,无超调,停止效果很好,有强烈的撞击感。
      2、按1us步进增量的话,可以算是零死区,也就说,当我们往一个方向连续步进后,只要往回按1us,舵机指针立即反转,不像以前的舵机一样,要按10几次才看到指针反转。
      3、慢速运行时非常安静,非常smooth。
      4、锁定非常紧,用手用力推舵机摆臂几乎纹丝不动。
      5、在摆臂上加上长的摆针后也不会摆动。

      玩了好多年的电调,觉得也就那么回事,现在觉得做伺服倒是更有技术含量的事情,而且觉得就算会做直驱foc的三环控制,也未必能够做出性能优异的模型舵机,它是一个含有齿轮箱的非线性系统,想想日本futaba 算是世界顶级,人家就靠这个技术都赚不少钱的,应该是比较有难度的技术,绝不是国内普通人轻轻松松2,3个月就能搞定的。不要跟我谈什么现代控制理论,什么传递函数,模糊逻辑,神经网络,还有什么论文,基本都是狗屎。

      准备用stm32f031画个板子试下水,以前也玩过一段时间的舵机,但性能普通,特别是低速走时一顿一顿的,看到国产舵机都是这样,就以为高频(20khz以上)驱动就是这个效果,就没有深究了。直到看了xt舵机的效果后,方才知道原来高频一样是可以做的很好的,只是自己水平不够,所以开个贴,记录下自己尝试的过程,看看能否挑战成功。
       这次就以流行的无刷舵机为基础,到咸鱼买个二手货,考虑到现有的结构没法装磁編,就先搞方波驱动的,等挑战成功了,再去做foc的版本。

网友A:
加油。我老板说过,所有事往精,细里玩,都能玩出花样,但不容易

网友B:
大佬。别方波了。
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
你买个foc的舵机(里面磁铁都装好了我估计),拆了它板子,自己画一块取而代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别方波了。
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
你买个foc的舵机(里面磁铁都装好了我估计),拆了它板子,自己画一 ...

有foc的模型舵机?

网友B:
发完了帖子就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啊,我搞错了。
记得拆过一个输出轴无限位无限旋转的,磁编是在输出轴上的,不是在电机轴。
忽略我的建议~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完了帖子就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啊,我搞错了。
记得拆过一个输出轴无限位无限旋转的,磁编是在输出轴上 ...

个人觉得电位器比磁编靠谱。
以前觉得无感方波和无感FOC,还有FOC的三环控制很牛逼,玩了一圈,才发现设计舵机才是真正牛逼的玩法!
且不论FOC舵机有没有,就连把方波带霍尔的无刷电机做出高性能都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先去咸鱼看下有没有便宜二手无刷舵机,到时候看要不要画个板子,如果上面是通用单片机的就好了,直接灌程序就可以,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电位器比磁编靠谱。
以前觉得无感方波和无感FOC,还有FOC的三环控制很牛逼,玩了一圈,才发现设 ...

舵机就是你说的三环吧。只不过输出轴加了个减速器。
舵机的难点难道不是在机械上么,那么多传动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我老板说过,所有事往精,细里玩,都能玩出花样,但不容易

现在没有人,更加没有老板会去做那种需要长期研究的事情了,只有个人爱好才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就是你说的三环吧。只不过输出轴加了个减速器。
舵机的难点难道不是在机械上么,那么多传动齿轮。 ...

真正的难点在控制算法,不是机械。当然,舵机是一个机电一体化的精密设备,齿轮也不是国内轻轻松松就能做的,至少也得是台湾制造。我说的是我们国内搞不定的地方就是控制算法。

我见过FUTABA 的HPS CB700,里面的齿轮齿隙很大,感觉松松垮垮的,但是一上电,锁的贼他妈精准,而且还扳不动,0.5us的步进增量,0死区啊!
国内的舵机要做到虚位小,都要求结构要紧配,但机械的东西是有磨损的,一旦齿隙变大,都会抖动,就是所谓的极限环振荡。

高水平的东西,最大的特点是让你觉得用起来觉得很简单,很舒服,很自然,但用了国内的舵机,各种不自然的感觉就都出来了。

网友C:
舵机考虑价格重量等因素,还是做了不少取舍的,楼主找个二手的冯哈伯行星减速电机或者maxon的电机在输出轴上装个编码器玩玩就挺好,
除了输出力矩比舵机小点,机械和电机素质都杠杠的,控制好不好,立马就知道了

网友:
我有玩航模,futaba除了贵没有缺点。只摸过他家的遥控器,手感很棒。舵机用国产普通金属齿轮模拟舵机,有刷的,舵机停止后有持续的吱吱声。
研究舵机向futaba看齐,没毛病。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考虑价格重量等因素,还是做了不少取舍的,楼主找个二手的冯哈伯行星减速电机或者maxon的电机在输出轴 ...

你这就不懂了吧,日本futaba舵机不会做什么取舍的,都是好料加顶级的控制程序,千把块的东西,还在乎那点成本?!它一个电位器都比得上我们一颗单片机芯片了。

现在国内的西塔用的c8051f850 做的也很牛逼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就不懂了吧,日本futaba舵机不会做什么取舍的,都是好料加顶级的控制程序,千把块的东西,还在乎那点 ...

方波霍尔,霍尔间隙中间位置怎么准确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波霍尔,霍尔间隙中间位置怎么准确定位呢

有减速箱呀!

网友:
出个套件 我也玩,预算3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正的难点在控制算法,不是机械。当然,舵机是一个机电一体化的精密设备,齿轮也不是国内轻轻松松就能做 ...

齿轮齿隙很大,感觉松松垮垮的,但是一上电,锁的贼他妈精准,而且还扳不动

很神奇,有网址连接吗?想看看购买一个。

网友:
关注,期待楼主大作,也跟着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齿隙很大,感觉松松垮垮的,但是一上电,锁的贼他妈精准,而且还扳不动

很神奇,有网址连接吗?想看 ...

淘宝就有卖,大约1000人民币左右吧!!

这个是日本最新的无刷舵机HPS  CB700,自己只是玩了一下,太贵买不起,拿着朋友的这颗舵机,自己心态有点像金池长老,这可是宝贝袈裟呀。

我再比较精确地描述一下:
1、没上电的时候,用手转舵机轴,感觉就是松松垮垮的,齿轮间隙很大。
2、上电之后,就是直接锁定,没有花哨的缓启动,也没什么开机音乐。你用手朝一个方向推摆臂,根本就是纹丝不动,如果反方向推,里面的齿轮会瞬间反转,将舵臂锁定在先前方向的位置,没有误差。也就是说,正反推动摆臂,都是锁定在原来位置,没有误差,但里面的齿轮会有一个方向调节的过程,和伺服电机那种没有齿轮的直驱不一样。舵臂有加长摆针,所以空载走时,误差就是0,没有疑问。锁力非常大,用手根本扳不动。
3、1us响应命令,其实用0.5us也是正常响应的,再低就没测了。有点像步进电机,给一个脉冲往前走一步,接着反向给一个脉冲,立即回退一步,齿隙自动补偿,这就是0死区了。国产垃圾一般多的要按20几下,少的得按2,3下才会回退一下,而且还有强烈振荡的副作用。

据朋友讲这个舵机乃是FUTABA最新最牛逼的产品,速度超快,力量贼大,嚇人的49KG!这个不是国内厂家外行的测什么堵转扭矩,那是忽悠国内小白的。据说CB700可以直接吊18公斤铁块,大约2,3秒一个循环,拉了7天7夜寿命测试,温升不大,性能指标没什么变化。

所以现在舵机厂家都学乖了,你不要谈你的舵机速度有多快,也不要谈你的舵机堵转扭矩有多大,我就直接让你拉铁块,拉得起,准确到位没偏移,舵机温度正常,不冒烟烧掉,搞个2,3天后舵机拉力不降低,结构没有太大磨损,就可以坐下来喝茶谈生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就有卖,大约1000人民币左右吧!!

这个是日本最新的无刷舵机HPS  CB700,自己只是玩了一下,太贵买 ...

谢谢你的解答。
估计位置传感器在最后的输出轴上,而响应又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解答。
估计位置传感器在最后的输出轴上,而响应又很快。

就是个电位器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就有卖,大约1000人民币左右吧!!

这个是日本最新的无刷舵机HPS  CB700,自己只是玩了一下,太贵买 ...

拆了它,给我们开开眼咋样~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它,给我们开开眼咋样~
哈哈~

已经还回去了。
其实电路很简单,就是带霍尔的方波驱动,无非是用了个专门的芯片把mcu和mos驱动什么的整在了一起。
我说过,这个东西核心技术在控制算法,当然日本的电机和齿轮肯定比我们的强,但相对而言,软件才是核心。零死区好像是是日本jr首先提出来的,也是一代神舵啊!既要锁的紧,还要做到做到0死区且不振荡也是蛮有挑战的。什么无感foc真的比不上舵机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还回去了。
其实电路很简单,就是带霍尔的方波驱动,无非是用了个专门的芯片把mcu和mos驱动什么的整 ...

关键是,齿轮回差肯定是存在的,我比较好奇,是不是输出轴上他们也加了电位器,或者磁编之类的,要不然,电机控制多牛逼,齿轮箱一上,最终输出轴回差就来了。
当然了,人家如果齿轮箱精密,存在的回差很小,远远满足实际回差需求也没准。

网友F:
十来年前用过好几个国产厂的舵机,定位和寿命那叫一个垃圾啊。

到现在还记忆深刻。回头淘个LZ说的来玩一下,应该能实现不少之前的想法。

网友:
期待楼主能玩出花儿来,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齿轮回差肯定是存在的,我比较好奇,是不是输出轴上他们也加了电位器,或者磁编之类的,要不然, ...

舵机是在输出轴那里装电位器,所以电位器检测有多精确,输出轴定位就有多精确。

既然松松垮垮,肯定齿隙大的要死了,也好,就算你再精密再紧配,也会有磨损,也必然会有齿隙,还不如开始就有齿隙。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容易引发极限环振荡,这个就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来年前用过好几个国产厂的舵机,定位和寿命那叫一个垃圾啊。

到现在还记忆深刻。回头淘个LZ说的来玩一下 ...

一起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解答。
估计位置传感器在最后的输出轴上,而响应又很快。

应该是装在输出轴上,要不然齿轮间隙就很难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是在输出轴那里装电位器,所以电位器检测有多精确,输出轴定位就有多精确。

既然松松垮垮,肯定齿隙 ...

这算法牛逼了。期待楼主效果啊~

网友G:
"不要跟我谈什么现代控制理论,什么传递函数,模糊逻辑,神经网络,还有什么论文,基本都是狗屎。"    好奇楼主准备采用什么算法,所谓的算法不都源自这些理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跟我谈什么现代控制理论,什么传递函数,模糊逻辑,神经网络,还有什么论文,基本都是狗屎。"    好奇 ...

好问题!

我的真实意思是搞控制系统设计,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有工程的观念。

人家用C8051F850这种8位单片机就可以做的非常棒,把高校里天天夸夸其谈的各种非线性系统绝症都能治得服服帖帖。在研究无刷舵机之前,也看了一些相关的论文,不出所料,绝大部分都是文字垃圾,可能就一个叫王静的人写的无刷舵机论文感觉还可以,而且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就是做的模型舵机。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先参考一下。还有一篇TI的应用笔记,讲的是PID和DEADBEAT控制的区别和代码参考,这个也推荐一下。

模型舵机都是阶跃响应非常快,看不到有逼近的过程,停止过程非常短暂,有强烈的停顿感,反过来说,能用肉眼看到逼近过程的都不太适用于模型应用,做做玩具机器人手臂还可以,但机器人手臂又要求非常的光滑平顺,这个也不是容易的事。工业应用里的三环控制,到了模型舵机这里,也不见得就搞得定。MATLAB也不管事,建个卵的模型。学校学的基本都是线性时不变的系统,但模型舵机就是典型的非线性系统,用线性系统的理论去解决非线性系统的问题,不能治的断根呀!反过来说,如果模型舵机能用书本上的知识就能解决,那还能轮到日本FUTABA一颗卖千把块钱?

网友H:
看了这么多,个人分析这个舵机是位置闭环控制
中间齿轮的回差问题应该会有特殊处理,比如回差动态标定之类的
要分析这套舵机的设计,简单玩玩不行,要仔细分析
比如改变齿轮组回差,看看它多少个周期后能正常工作
改变做位置反馈的电位器输出,看看有什么响应
其实对于有回差的系统,重载是比较舒服的情况,轻载才是它不好处理的,极端情况就是电位器那里没有阻尼
控制理论中的参数,不光是跑在芯片里的程序那些,还有各个机械部件也是参数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这么多,个人分析这个舵机是位置闭环控制
中间齿轮的回差问题应该会有特殊处理,比如回差动态标定之类 ...

想通过观察它的外在表现很难回推它的实现原理。通过分析就能轻易搞定,那都是想当然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想通过观察它的外在表现很难回推它的实现原理,而且有些性能是在动态的时候表现出来,没法测。有时候只能 ...

如果没法回推他的原理,那不是变成中医了
调了一堆参数发现能用了,但是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没法回推他的原理,那不是变成中医了
调了一堆参数发现能用了,但是不知道为啥 ...

没有那么简单的,我们不能用天才的眼光看世界。

网友I:
舵机的角度控制精度一般能到多少?0.1°能搞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舵机的角度控制精度一般能到多少?0.1°能搞定么?

可以
对于磁編,4096一圈很正常。电位器也可以,只是不能整圈。

网友J:
描述得有点玄学, 要不要再借那个舵机回来拍个视频看看,几个点位到底怎么牛.

另外可以购买20元得金属齿舵机+ 下面得洋LJ 套件一起改装一个. PCB重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描述得有点玄学, 要不要再借那个舵机回来拍个视频看看,几个点位到底怎么牛.

另外可以购买20元得金属齿舵机 ...

不玄学呀!描述还是比较明白的,只是你可能觉得舵机控制很简单。

网友B:
还是没整明白。
输出轴有传感器(磁编也好,电位器也好),齿轮箱的回差如果断电用手能感受到,通电就感受不到了,大神们能大概分析一下解决思路么。
我自己认为是不可能的。
要不然,精密齿轮箱、双电机消回差技术、(轻负载)双齿轮消回差、谐波减速器这些高附加值的玩意,不都是为了消回差么,futaba一个算法就搞定回差,那么多人工程人员想不到?
-----------------
编辑补充,我感觉futaba的成本就在于齿轮箱,那玩意愿意精密,就花钱做然后转嫁给客户呗。
同样是松下a6伺服,用普通的行星齿轮箱,蜗轮蜗杆,和谐波比正反转,性能差十倍不止,还是谐波叼,就是太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整明白。
输出轴有传感器(磁编也好,电位器也好),齿轮箱的回差如果断电用手能感受到,通电就感受 ...

在停止状态,无刷电机是可以锁定不动的。

譬如, 正传到10度位置,停止,
这时,你用手向9度方向(反方向)用力,由于这时齿轮单边靠,没有间隙,电机不需要转到。
但如果你用手向11度方向(同方向)用力,由于这时齿轮有间隙,位置传感器检测到位置变动,电机反方向转到。
只要位置传感器检测和电机反响足够快,你就感觉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停止状态,无刷电机是可以锁定不动的。

譬如, 正传到10度位置,停止,

这确实是一种方法,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其实我的疑问可以换个说法,这1000块钱,到底在这个舵机上,大头花在哪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整明白。
输出轴有传感器(磁编也好,电位器也好),齿轮箱的回差如果断电用手能感受到,通电就感受 ...

在切换方向时,里面齿轮会反转,但不管哪个方向,舵机都是锁定在一个位置!

1000块钱,就是说别的舵机都没futaba的好。国内一会这个超越它,一会那个比肩它,最后事实还是证明都不如futaba。

当然日本的东西就是好,无论电机还是电位器,齿轮,轴承,结构材料。但更重要的还是软件!比无感foc复杂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切换方向时,里面齿轮会反转,但不管哪个方向,舵机都是锁定在一个位置!

1000块钱,就是说别的舵机都 ...

最没想到的就是软件了。期待大佬研究,最后有个结论分享。
感慨一下,你是真有时间鼓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没想到的就是软件了。期待大佬研究,最后有个结论分享。
感慨一下,你是真有时间鼓捣啊。 ...

不捣鼓就会被淘汰呀!
在行业里混的人都应该知道软件算法才是短板。你把舵机看得太简单了,那些眼高手低的电机控制工程师给他3年时间都不见得能把最简单的铁心电机配电位器的舵机做好。

网友J:
一直在平衡车,无人机行业,一直专注马达和整体控制算法. 舵机的确是带传动间隙的多工况的一种系统. 串级PID,ADRC,多种积分改进策略. 全部上了,多打曲线分析,应该问题不大. 电机部分可以用电流版本方波BLDC,或者simpleFOC版本的正弦波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在平衡车,无人机行业,一直专注马达和整体控制算法. 舵机的确是带传动间隙的多工况的一种系统. 串级PID, ...

同道中人,我也一直玩电机控制,但水平一般,平衡车和无人机都有接触,记得平衡车好像走直线,轻载不抖等等蛮重要的。

有兴趣可以一起尝试挑战一下。但我不认为你说的那些算法加起来就能解决问题,咋们只是讨论技术哈。

如果能做到日本futaba的性能,那就牛了。现在国内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得出来。做玩具机器人的那种性能,什么开源舵机的就算了,不可能做到的。

顺便说下,futaba的就是带霍尔方波驱动,电位器反馈位置,板子上没有电流采样电阻,没有别的了。现在可以先以国内最好的西塔舵机为目标,再挑战futaba比较现实一点。这东西做了就知道水深水浅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同道中人,我也一直玩电机控制,但水平一般,平衡车和无人机都有接触,记得平衡车好像走直线,轻载不抖等 ...

是的, 期待和你合作, 如果能出套件让大家有机会一起出力,肯定可以克服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的, 期待和你合作, 如果能出套件让大家有机会一起出力,肯定可以克服技术问题. ...

我找下朋友,搞点舵机结构,板子就自己画了,电路按现有舵机板子测绘一下,不过silabs的单片机只能淘宝了,这货基本绝版了。

网友K:
优必选是国内专业搞这个的,什么样舵机都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优必选是国内专业搞这个的,什么样舵机都有做

呵呵,做玩具的公司,它就不要谈了吧,你还没搞清楚情况呢,它的专业是资本运作。

网友L:
引用 楼主:
呵呵,做玩具的公司,它就不要谈了吧,你还没搞清楚情况呢,它的专业是资本运作。 ...

推荐个好点的舵机型号,我也买来一起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推荐个好点的舵机型号,我也买来一起学习一下

高端的futaba  hps  cb700
国产的西塔舵机RAZOR C1或T1都可以。
其它不用考虑。

另外,咸鱼二手的舵机做改造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确实是一种方法,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其实我的疑问可以换个说法,这1000块钱,到底在这个舵机上,大 ...

大头就在高性能,高可靠,长寿命。

网友L:
引用 楼主:
高端的futaba  hps  cb700
国产的西塔舵机RAZOR C1或T1都可以。
其它不用考虑。

不便宜呀,要500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便宜呀,要500多一个

我上面写的没有500的,只有800到100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做玩具的公司,它就不要谈了吧,你还没搞清楚情况呢,它的专业是资本运作。 ...

这个评价挺专业

网友M(2021-09-07):
睡前心思千千万,醒来原路照旧走!楼主是跑路了还是深陷其中突然有种书到用时方恨少?
看看华为天才少年,5月骑车摔了一跤,6月就整个自动驾驶自行车出来,看看这效率?
还是希望楼主出来,继续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M:
睡前心思千千万,醒来原路照旧走!楼主是跑路了还是深陷其中突然有种书到用时方恨少?
看看华为天才少年,5 ...

人家也可能闷声发大财?

华为的宣传你也信?搞了点整合就叫天才?他抄的odrive的无刷控制板怎么就没见他继续更新,做得比老外还牛逼呢?也没见他做到超越ti的效果呀?

慎言天才啊!华为的天才那也是华为定义的天才,真的天才需要整这些玩意来做广告?

网友(2021-12-27):
不用画板子  买个开发板就行 带电机的套件  这个东西核心不是板子 别浪费时间 研究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