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电源电感值的问题

楼主(2021-03-09):
在书上看到“开关频率越低,输出电流越小,使用的电感量应该越大”,不是太理解。有坛友能帮忙解释下吗?最好尽量详细点。

网友A:
按手册建议即可。频率越低,电感要大,否则容易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手册建议即可。频率越低,电感要大,否则容易饱和。

谢谢,明白了,频率低,电感充电时间长,电感小,很容易在充电时间内饱和。

网友B:
严谨的说法应该是:最小电感量反比于开关频率和输出电流的乘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谨的说法应该是:最小电感量反比于开关频率和输出电流的乘积。

你好,多谢指点!意思就是说,对于DC-DC开关电源,不论BUCK还是BOOST,电感量可以取得比手册推荐值大,但不能取小了,小了可能就容易饱和,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多谢指点!意思就是说,对于DC-DC开关电源,不论BUCK还是BOOST,电感量可以取得比手册推荐值大,但 ...

同样规格的磁芯,电感量越大越容易饱和,所以电感量是可以取大,但体积也相应增大,成本增加。而电感量小了则是输出纹波电流大,峰值电流超过开关管电流就炸了。

网友C:
其实楼主把开关频率想象成开闸放水一样的
比如你半天才开一次闸门,才放一点水下去
只有在开的时候有水,下游才有水用
但是不开的时候呢,下游都干了
所以要用个电感来储存水,以便没开闸的时候,下游有水可用
开闸越慢,电感容量就要越大,以便存储更多的水
如果开闸频率提高了,那么下游的水就越稳定,
需要的电感容量就越小。
到极限状态,以恒定速度向下游放水,保持供需平衡,就不需要电感了。
就好比稳定的直流电压,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一般要满足负载电流的1.5倍以上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规格的磁芯,电感量越大越容易饱和,所以电感量是可以取大,但体积也相应增大,成本增加。而电感量小 ...

大师,你好,多谢您详细的解答。电感量小,纹波电流大,这点我理解了,di = Vdt/L。为什么电感量大越容易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把开关频率想象成开闸放水一样的
比如你半天才开一次闸门,才放一点水下去
只有在开的时候有水,下 ...

多谢,很形象的比喻。

网友:
6楼大神懂得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师,你好,多谢您详细的解答。电感量小,纹波电流大,这点我理解了,di = Vdt/L。为什么电感量大越容易 ...

你可以理解为电感量越大,相同电流产生的磁场就更强,所以如果磁芯一样的话,明显就更容易饱合。

就好比同样铁芯,你线圈多绕几圈(圈数越多电感越大),通同样电流时线圈多的产生的磁场更强。这时电流同时往上加,肯定线圈多的先达到饱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把开关频率想象成开闸放水一样的
比如你半天才开一次闸门,才放一点水下去
只有在开的时候有水,下 ...

形象生动

网友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uWscQD34CSEqzuPPG1Ptw
提取码:2222
这个ti的文档参考下。列出公式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理解为电感量越大,相同电流产生的磁场就更强,所以如果磁芯一样的话,明显就更容易饱合。

就好比 ...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uWscQD34CSEqzuPPG1Ptw
提取码:2222
这个ti的文档参考下。列出公式就 ...

多谢,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规格的磁芯,电感量越大越容易饱和,所以电感量是可以取大,但体积也相应增大,成本增加。而电感量小 ...

大师,我在《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的第43页看到“当电感电流达到峰值时,磁场强度也会达到峰值。如果电感内部的磁场强度超过某个安全值,电感就会饱和....... 在电感电流波形中,电感最有可能在峰值处发生饱和”,根据这段话理解,当电感量减小,DI会加大,应该更容易饱和,而不是电感量大,更容易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理解为电感量越大,相同电流产生的磁场就更强,所以如果磁芯一样的话,明显就更容易饱合。

就好比 ...

好像不对,应该是电感越大,电流越难上升,越难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