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IO控制两个NMOS电路分析

楼主(2021-03-09):
请教下大神,下面这个电路中的芯片是什么类型的,原理是?有点想不通。

图纸说明:
Pin1、12、9、8连一起,Pin11、5连一起,Pin10、6连一起,Pin2、4连一起。

Input是输入,一个IO口信号,Vref是一个参考源,芯片的Pin4.13脚分别驱动一个NMOS。
Pin11和12比较,Pin13输出驱动NMOS,Pin11和12的非(假定是非,否则跟上面的驱动一致)比较,Pin4输出驱动NMOS,这里看,像是比较器。

但是,如果是比较器,那Pin2.3都接Vref(常规放大器:2,3输入,1输出),这个怎么理解?输出是?
图纸如下:

楼主:
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会不会是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触发器?

不太像吧?有Vref在,大概率应该是运放或者比较器。

网友(2021-04-10):
好像也不像

网友:
模拟电子开关

网友:
看这个脚位,CD4000系列四双输入门了解下,例如CD4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