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R703N OpenWrt刷机教程及固件 4M ,稳定支持3G和打印机共享

楼主(2021-03-10):
(本帖子应坛友 electricdream 的要求而发)

20120905版4M固件:

1. 720N固件,基于703N修改。TP-Link原厂固件请刷factory,已经是OpenWrt了就刷sysupgrade。且刷此固件后可直刷OpenWrt 703N、OpenWrt 720N、TP-Link 703N、TP-Link 720N固件,不用改固件头。

2. 4M固件,当然8M的flash也可以刷。

3. 支持MentoHUST(锐捷认证)、3G、NAS(仅支持ext4,不支持ntfs)、共享手机网络、MWAN2负载均衡、打印服务器、 远程唤醒、8187 3070、瑞银网卡,剩余200多K空间,具体见截图。 因试过4M空间集成脱机、NAS等有难度,故不再出4M的脱机固件,请用extroot扩展后自行安装。

4. MentoHUST没有条件测试,如不能自动获取IP,请把Web界面的DHCP script的值由“udhcpc -i”改成“udhcpc -renew”试试。

5. 关于extroot(既用U盘引导系统),没想到现在这么简单了。 简单说下:先把U盘在电脑里格式化成ext3或ext4。插上U盘,命令行运行blkid得到U盘的UUID值,复制到管理界面的相应UUID, 挂载选项“rw,sync”删掉后面的umask=000。然后勾上extroot和启用,文件系统选对应的ext3或ext4,保存应用OK。 重启下,看看剩余空间大了没,呵呵。 (umask=000只是为了让samba可写而加的参数。挂载USB存储设备时,如果不用samba请删之。)

6. 按住reset键30秒后led闪烁,60秒之前松开reset键则恢复出厂设置。

7. LAN/WAN两个网口正常。

8. 默认开启WiFi,无密码。

9. 支持模式切换开关,定义如下: AP: 开启共享手机网络、开启无线 3G: 关闭共享手机网络、开启无线 Router:关闭共享手机网络、关闭无线

10.解释下共享手机网络,OpenWrt官方称为USB Tethering,指openwrt路由器通过USB连接智能手机, 而智能手机的网络共享给openwrt使用。 目前固件只支持Android系统共享网络功能,而支持iPhone需要集成的软件太多,空间有限,如果出8M固件 再考虑吧。 Android本来就支持WiFi热点,可能有点画蛇添足吧,呵呵。我是偶然发现openwrt还支持这个功能, 所以就研究了下,也许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功能还是有用的吧。

使用方法:

a. 路由器模式开关切换至AP位置。

b. 用USB线连接路由器与手机。

c. 手机USB连接管理里面,选择 除了“内存卡读取”的其他模式,比如:选择“仅充电”; 然后在“设置”--“系统”里面找到“共享手机网络”,开启“USB绑定”就好了。 回到openwrt界面,会发现有个usb0的接口,已经自动获取了IP,这样openwrt就能使用手机 的网络了。

11.关于MWAN2负载均衡,效率还不错,还支持基于session的负载均衡,使用方法见/etc/config/mwan2里面的注释。 mwan2的作者新出了mwan3,有兴趣可以去看看:https://forum.openwrt.org/viewtopic.php?id=39052

12.703n可刷本固件,但是刷完后lan口不能用。需先用无线连接,然后编辑/etc/config/network , 删除其中wan口配置,把lan的eth0改成eth1后,lan就可以用了。 如703n原厂固件web界面请刷factory,且需要先把固件标识改成07030101才能刷。

13.再说下打印服务器,没有测试,不知道这个版本能不能用,但20120803版有人试过可用,有需求请自行下载。trunk就是不稳定啊, 没办法~~

14.刷机有风险,变砖本人概不负责。 吐糟一下,如3G有掉线问题,请看日志中是否出现“No response to 5 echo-requests”。 而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降低无线功率或者干脆关闭无线外,我是没找到其他更好的办法(可能和3G网卡有关)。 曾经尝试过换电源增强供电、用带外接电源的usb-hub,包括尝试TP-LINK原厂固件也一样掉线。还有修改/etc/ppp/options里 的lcp-echo-interval,把值改大点后是不掉线了,但是3G其实已经断流了,没什么意义。我用MU350网卡试过FW300R、FWR171-3G 还有720N这几个路由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