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插座的插孔强电和弱电间的安全距离

楼主(2021-03-10):
想用12V继电器控制220V电器,从网上选了配套的继电器插座,红框内接220V的火线和零线,绿框内接继电器线圈的12V电压,量了下220V和12V这两个插孔距离为5MM,请问这样使用安全吗?如果空气潮湿点,220V有没有可能串进12V里面?

网友A:
这个放心用吧,大家都这样用,380V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放心用吧,大家都这样用,380V也没事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放心用吧,大家都这样用,380V也没事

规范用途380不行的,你看下触点的指标。

网友B:
基本上,正常海拔、湿度下,2mm耐压2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正常海拔、湿度下,2mm耐压2000V

这么强,请问哪里有相关标准吗?

网友:
电器进水不保,除非是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