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vivado不支持的spi flash型号,有没有办法强制烧录?

楼主(2021-03-10):
spi flash协议应该都是一样,但有的型号vivado是不支持,烧录时会提示
Unable to read device properties.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proper configuration memory part is selected.
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用vivado强制烧录进去,还是只能用第三方编程器?

网友A:
没办法,vivado就是这么傻13,你上网找找能不能用脚本编程,否则只能烧spi了。我的所有板子全部有spi口,一直用外部编程,jtag编程兼容性太差,而且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vivado就是这么傻13,你上网找找能不能用脚本编程,否则只能烧spi了。我的所有板子全部有spi口,一 ...

那在板上通过编程器编程的话,fpga芯片的引脚是否会对编程信号有干扰呢,硬件上是否需特殊处理?

网友B:
我知道的是FSBL 阶段, Viavdao 是会去读芯片的ID号去做判断的。如果是这个阶段 报的问题。其实你自己修改一下FSBL的代码就号了
如果是内部OCM引导 FSBL。 那就没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的是FSBL 阶段, Viavdao 是会去读芯片的ID号去做判断的。如果是这个阶段 报的问题。其实你自己修改一 ...

我没用zynq,只是单纯用vivado烧录配置芯片而已,不会涉及到FSBL呢

网友:
我都是让zynq运行一段代码,然后iap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在板上通过编程器编程的话,fpga芯片的引脚是否会对编程信号有干扰呢,硬件上是否需特殊处理? ...

拉低prob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