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采集锂电电压后如何转化为百分比电量显示

楼主(2021-03-10):
请教下单片机AD采集锂电电压后如何转化为百分比电量在188数码屏上显示呢,电压3V-4.25V  电量显示0-100    如何转换计算?

网友:
均分成100份咯,看你自己怎么写

网友:
y=80x -240
X是电压值,y是百分比值。这个是电压和电量一次对应的。实际是不是不清楚

网友A:
要做多复杂,可以参考以下电动汽车SOC算法相关论文

网友B:
8 年前寫的工具,可以把電池規格書的充放電曲線截圖,然後描邊,然後導出 h 頭文件。
要求不高只搞一個放電曲線就可以了。且用默認的放電曲線圖片就行。
(導出的 h 文件最開頭的 0% 所在行我現在一般刪掉。)
圖片左上和右下有兩個藍色的圈圈是移動背景圖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做多复杂,可以参考以下电动汽车SOC算法相关论文

哈哈哈,查表法就够了,case100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查表法就够了,case100下

以前做电动汽车时候就是查表法,就是表比较大,三维表
不知道现在soc计算牛逼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都卡尔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 年前寫的工具,可以把電池規格書的充放電曲線截圖,然後描邊,然後導出 h 頭文件。
要求不高只搞一個放電 ...

有没有WIN 系统下运行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查表法就够了,case100下

这样的应用不能用case.
如果case 不中呢?
表中的ADC数据从小到大排列好
for(i=0;i<100;i++){
        if(adcval < temp)return i;
}
return 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WIN 系统下运行的啊

跨平台的,用 chrome 瀏覽器打開壓縮包中的 svg 圖片即可,圖片就是主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应用不能用case.
如果case 不中呢?
表中的ADC数据从小到大排列好

我懂你意思,我自己的热敏电阻就是这样做的,我说的case是说着玩的,我刷算法题的时候有个题目是取值比较小,有人就直接case了30下,从0-30全给写出了。

网友:
这样精度很差,只能显示个大概,可以把3.5V作为0%, 4.0V作为100%, 中间线性变换就行了。 如果要精确得到电量, 只能是用库仑计芯片,测电压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跨平台的,用 chrome 瀏覽器打開壓縮包中的 svg 圖片即可,圖片就是主程序。 ...

不能用,报错

网友:
根据电压转换百分比用 9楼的算法就行了,一个for循环 + 一个const Table[100]的数组

不过12楼点出了核心问题,这样做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8 年前寫的工具,可以把電池規格書的充放電曲線截圖,然後描邊,然後導出 h 頭文件。
要求不高只搞一個放電 ...

你这是放电中的曲线,空载后电压会漂起来。

网友:
你用的是 chrome? 地址欄截個圖看一下。。。
試了下 firefox 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8 年前寫的工具,可以把電池規格書的充放電曲線截圖,然後描邊,然後導出 h 頭文件。
要求不高只搞一個放電 ...

太方便了,赞!

网友:
一直对电池充放电电量判断不准;搞得都害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查表法就够了,case100下

不严谨,最好保留一位小数

网友:
锂电池还好点,我之前搞24v铅酸电池的电量显示真是整死人了。插充电器跟不插充电器能差2.x 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应用不能用case.
如果case 不中呢?
表中的ADC数据从小到大排列好

这个写法不错呀

网友:
要做准关键还是你ADC测量当前电压时,你电路的当前工作电流要与放电曲线中的放电电流大致相同,比如说,测量电压时要在LCD打开时,而LCD打开时是大致20mA(假设),做放电曲线用20mA去放电。

网友:
还有一点是不能放到3.0V啊,一般3.45V就不能再放了。

网友:
想做得再高级一点就不要“回电”,只要没发生充电事件,电量只减不加。

网友:
空载 轻载  满载  充电  几个状态的电压波动蛮大的

网友:
温度,放电电流,端电压 外加库仑计这几个参数组合起来基本上能做出一个可用的SOC系统。对于一款特定型号的锂电池,只有基于大量的实测数据才能把这个多参数的非线性系统表达出来。TI的电量计芯片除了考虑这几个参数,有的型号还有阻抗参数加进来。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B:
8 年前寫的工具,可以把電池規格書的充放電曲線截圖,然後描邊,然後導出 h 頭文件。
要求不高只搞一個放電 ...

我的单片机电池采样是经过分压电阻之后用单片机内部2V参考电压采集AD值的。这个工具怎样工具参考电压和分压电阻来生成数组?求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