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不支持把app数据放在tf卡了么?现在的app太占空间了:(

楼主(2021-03-10):
几年前,安卓有把app从内置存储转到tf卡的工具,现在好像都没了
听说后来安卓出了adaptive storage,大部分安卓手机不支持

现在app太吃内置存储,有办法把app从内置存储移到tf卡么?

网友A:
微信占用近60G,并且看了那些记录基本都要保留的那种,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信占用近60G,并且看了那些记录基本都要保留的那种,飘过。。。。。

60g是不是大部分图片和视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60g是不是大部分图片和视频呢

估计是,比如家人群里面分享的一些小孩图片和视频,不好删了,删了估计就找不全了;

当然也包括那些你懂的群,哈哈

只能默默升级手机内存。。。好处是苹果换机搬迁数据,还挺方便,不用借助第三方工具都可以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信占用近60G,并且看了那些记录基本都要保留的那种,飘过。。。。。

开一台电脑登陆微信,然后记录都留在电脑上就好了,手机端随便删除。需要的时候去电脑找就行。

网友:
直接买个储存空间大的手机就好了。

网友:
该换手机了。。。

网友C:
因为 TF 卡不稳定直接影响手机系统的稳定性,又不能限定用户只能买特定型号的 TF 卡,手机厂吃够了亏之后就禁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 TF 卡不稳定直接影响手机系统的稳定性,又不能限定用户只能买特定型号的 TF 卡,手机厂吃够了亏之后就 ...

这不是理由吧。
最大原因是苹果带的头,内存卖钱啊。
同样的内置64G和外置TF卡价钱相差几十倍了,这是条财路……

网友:
我256G的手机才用了49G

网友:
装了几百个APP?左滑右滑烦不烦?

网友:
三星好像还是坚持一直带TF卡吧,能不能装到TF卡里,还真没试过。N年前把APP装TF卡里,真的不稳

网友D:
三星手机支持,试过。。。

网友:
motorola edge s是你的菜

网友:
现在新出的手机,基本没有带TF卡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 TF 卡不稳定直接影响手机系统的稳定性,又不能限定用户只能买特定型号的 TF 卡,手机厂吃够了亏之后就 ...

把不常用的app和不重要的app,如快手装到tf卡上,会造成系统不稳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一台电脑登陆微信,然后记录都留在电脑上就好了,手机端随便删除。需要的时候去电脑找就行。 ...

微信是不是把你电脑霸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不常用的app和不重要的app,如快手装到tf卡上,会造成系统不稳定么  ...

虽然不常用,但是你用的时候,APP打不开也很闹心的的,以前装高德离线数据比较大,为了省空间就撞到TF卡上,结果开车没了导航,很闹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微信是不是把你电脑霸占了

还好吧,主要是微信太方便了,大家都用微信传送资料,沟通工作。没办法微信手机端对聊天记录之类的管理做的很差,所以只能全部保存电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主要是微信太方便了,大家都用微信传送资料,沟通工作。没办法微信手机端对聊天记录之类的管理做 ...

微信在你电脑硬盘上占了多大空间呢?
100G,有木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信在你电脑硬盘上占了多大空间呢?
100G,有木有

貌似不止,很多小视频占空间,也在头疼中,微信对文件的管理很烂,没办法按照群组或者指定的人去删除。QQ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微信是不是收了存储商的钱,太占空间了

网友:
有些重要的APP和数据可以直接放tf卡挺好的,比如换手机就很方便。直接拔卡插卡,以前就是这样。现在换手机,都是换同品牌的才方便。
而且现在很恶心的就是装完APP卸载,这个APP的文件数据有的还留在你手机内存里面,你要自己去清理。
微信占内存很大,这个问题真不好解决,有些别的群里面发的视频啊,动图啊之类的,你不去点开看也会自动缓存到你手机里面,需要你去手机内存里面的video里面删一些没用的。

网友E:
之前TF卡随机读取性能太差,闪迪还搞了个A1、A2之类的标识随机写入能力
结果后来安卓系统把TF卡存储应用给禁止了,只能用那个adoptable storage,但是用了那个tf卡不能弹出,而且大部分低价tf卡的随机读写真的是烂的无法直视,反复读写TF卡容易挂掉,结果就是效果实在是太差,大部分厂商并不开启这个选项。
Adoptable storage is when you use a regular microSD card and have it act as if it were internal (non-removable) storage on your phone. It's slower than the actual internal storage, can fail if used too much, and once you do it you can never remove the card again unless you reset your phone. That's why many Android device manufacturers don't enable the op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手机支持,试过。。。

并不是所有的三星手机都支持tf卡,也要仔细挑的

我当初也是为了要使用tf卡方便才买的三星,结果没注意看差点买错了,同级别的三星机,支持TF的要贵一些

网友F:
256g手机还剩40g了,咋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6g手机还剩40g了,咋办啊

你是不是加了很多分享电影的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手机支持,试过。。。

三星手机可以选择app数据存放的位置么?
比如可以为每个app设定数据存放位置么?如选择存放在内置emmc flash上,或者存放在tf卡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TF卡随机读取性能太差,闪迪还搞了个A1、A2之类的标识随机写入能力
结果后来安卓系统把TF卡存储应用给 ...

你的安卓手机支持adoptable storage么?还是需要刷第三方R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星手机可以选择app数据存放的位置么?
比如可以为每个app设定数据存放位置么?如选择存放在内置emmc fl ...

三星note8,长按桌面app,点:应用程序信息,再点:存储。就会出现下面图片中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安卓手机支持adoptable storage么?还是需要刷第三方ROM?

国产的基本全都不支持,手里的华为、小米和vivo都没有这种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note8,长按桌面app,点:应用程序信息,再点:存储。就会出现下面图片中的选择。。

可以设定不同app数据存在不同位置么?
还是所有app的位置只能选tf卡或者内置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设定不同app数据存在不同位置么?
还是所有app的位置只能选tf卡或者内置空间? ...

刚才看了下,微信,qq,高德可以改存储位置。抖音不可以。。

增加:存储位置只有手机内存或tf卡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note8,长按桌面app,点:应用程序信息,再点:存储。就会出现下面图片中的选择。。

Note 8的内置存储是不是有点小了

三星(SAMSUNG)Galaxy Note 8 智能手机 6.3英寸 6+64G
3300mAh,单卡,联通4G,移动2G,不支持电信.
价   格
¥ 4899.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Note 8的内置存储是不是有点小了

三星(SAMSUNG)Galaxy Note 8 智能手机 6.3英寸 6+64G

是的,我手机64g的,上次升级游戏,提示空间不足,才知道这个功能。。。

网友G:
不然怎么让你每年换新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手机64g的,上次升级游戏,提示空间不足,才知道这个功能。。。 ...

你的tf卡多大,一张卡是不是哦独让vx霸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tf卡多大,一张卡是不是哦独让vx霸占了

微信放tf卡上,会出现有信息不提示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手机待机的时候,不读tf卡导致的。。。
即时通讯的软件需要放到内存卡里面。。别的可以放tf卡(有的软件不支持这个功能,抖音)。。。
发是存储不足,是因为升级游戏(王者荣耀,10G多)。。。。提示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然怎么让你每年换新手机

这是不是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