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阻容降压,控制继电器电路

楼主(2021-03-10):
买了一个定时器,220V 30A 价格还不到50元, 好奇怎么这么便宜,于是打开看了一下,确实没啥东西,

控制mcu像那种计算器上的一样一块黑胶贴在了电路板上,有知道这叫什么封装的吗?

继电器控制电路发现设计的比较巧妙,

实测在继电器断开的时候 Vcc电压为40v 继电器吸合的时候电压为46V

网友A:
mcu是祼片绑定,继电器吸合断开vcc压差太大。R2估计很烫,mcu如果是78L05类线性稳压估计也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是祼片绑定,继电器吸合断开vcc压差太大。R2估计很烫,mcu如果是78L05类线性稳压估计也会发热。 ...

mcu一节1.5vAA电池供电

网友B:
直接用可控硅不是更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可控硅不是更简单吗?

对于不确定负载性质的情况下 继电器是最好用的

网友:
为啥用三极管Q1 Q2 Q3   直接一个三极管 不好吗??

求大神解释

网友C:
继电器不吸合时Q2支路导通,继电器吸合时Q1、Q3支路导通。如果没有支路导通那VCC、GND间电压就会达到311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不吸合时Q2支路导通,继电器吸合时Q1、Q3支路导通。如果没有支路导通那VCC、GND间电压就会达到311V。 ...

为啥 不在 VCC GND  接个电阻稳压管  取电出12V  直接给继电器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不吸合时Q2支路导通,继电器吸合时Q1、Q3支路导通。如果没有支路导通那VCC、GND间电压就会达到311V。 ...

说的对,电路图我改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 不在 VCC GND  接个电阻稳压管  取电出12V  直接给继电器采用?

阻容降压,经过电容后看作是电流源,后面不同负载所产生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Q3 的C,B极,会有反峰电压击穿输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