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恒流在3-5ma的贴片恒流二极管,帮推荐下型号

楼主(2021-03-10):
主要考虑常用易购价格便宜,耐压要求大于60V

网友A:
S-352T可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52T可以找一下

在x宝某商城都搜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B:
没人用这玩意儿.... 这东西其实是GS短路的JFET, 你找个耐压和零栅电流合适的JFET自己接就行了. 或者用两个BJT加两个电阻, 也简单.

ps. JFET有耐压60V的吗? 这个我真不知道.

两个BJT加两个电阻如图, 从5V到100V, 电流从4.41mA变到4.474m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人用这玩意儿.... 这东西其实是GS短路的JFET, 你找个耐压和零栅电流合适的JFET自己接就行了. 或者用两个B ...

不错!三极管电阻玩得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三极管电阻玩得真好!

或者用一个MOS加一个电阻就行, MOS栅极接5V, 源极加个电阻接地, 漏极电流为(5V-Vgs(th)) / Rs.

和上面BJT的共同缺点是需要另加5V供电, 从外面看不是“二极管”了。

MOS方案倒是还可以加个大电阻和zener, 这样差不多还是二极管。

网友:
利用Vbe 几乎不变的原理200R电阻上的电压大约恒定为1.5Vbe,恒流4.5mA

楼主:
考虑过NPN管恒流方案,我的应用比较特殊,效果不好,还不及高端PNP恒流效果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