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电路板铜皮翘起?

楼主(2021-03-10):
有的电路板刻线比较窄小,容易脱离电木板,有离断可能,怎么办能稳固呢?

楼主:
问题源于鼠标左键按钮坏了,焊下时有一个脚的电路板铜皮翘起来。
买的一个微型按钮,换上去后,发现特别硬,食指得使劲按,适合中指力度,又懒得左右调换,怕把铜皮弄断。

网友:
电木板很容易出问题,只能是做好飞线维修的准备,并尽量避免用力和使用高温。

无铅焊锡的焊点温度高流动性差容易出事,先用有铅焊锡靠上去,不开高温,一点点融在一起降低熔点,然后吸掉。

再更换按钮即可。南方的话,电木板可能需要先烘干一下,这种容易爆。

话说为什么要换这种按钮……换鼠标专用的呀。。找欧姆龙D2F

楼主:
刚刚前2分钟,左右键按钮调换了,右键硬点也没事

网友A:
一滴WD40就解决的问题非得拆换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滴WD40就解决的问题非得拆换按键。

用过风油精

网友B:
看这用料也就10块包邮的货,干嘛不直接买一个,还纠结那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这用料也就10块包邮的货,干嘛不直接买一个,还纠结那么多。

有时候用习惯了,换鼠标真的要适应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用习惯了,换鼠标真的要适应一段时间

我理解你的习惯,但是买回同款不香嘛?感觉淘宝5块钱的货啊。。。。。

网友:
有的时候同样是十块钱包邮的买回来发现比以前的要差一些

网友:
纸板都这样,温度高点多焊接几次就铜皮脱离。

网友D:
没有什么是飞线搞不定的,哈哈

网友E:
WD40点一点寿命比原装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是飞线搞不定的,哈哈

羡慕会飞线的,用什么放大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WD40点一点寿命比原装更长。

音量旋钮滋啦呲啦滴风油精或红花油,就是味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