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垃圾Chrome浏览器,看不到我发的动图(GIF)的请进

楼主(2021-03-11):
我一直认为Chrome的行为非常垃圾。

1。Chrome自己建立了一个安全标准,以前经常将我们网站列为黑名单,导致一访问就提示危险网站。
     一开始我每个星期都要处理几次。
     后来我烦了,不再处理。使用垃圾Chrome的人访问不了我们论坛,我也不在在乎了!
      估计后来垃圾Chrome意识到问题,取消了这个安全强制提示。
(臭名昭著的360前几年也试图建立自己的网站安全标准:不交钱的网站全部被列入黑名单。当然,360的阴谋没有成功)

2。垃圾Chrome现在估计默认不能打开http网站,只能打开https。我们论坛4年前就升级到https,但邮购部网站由于已经不再运营,所以不再升级,仍然是http。

GIF动图比较大,如果我上传到论坛,会影响论坛的运行速度。所以,我是上传到邮购部网站。

你得修改一下垃圾Chrome的设置,否则你以后打不开我发的gif动图。

如果你看不到下面这张动图,你就是垃圾chrome的受害者:

你可以使用迅雷等下载邮购部的这个动图:http://www.mailshop.cn/bbs/bbs_u ...

网友A:
点击链接可以看到图,但是在之前的文章里面看不到。

网友B:
怪不得我经常看不到图片。

网友:
ios端 chrome可以看到上面的gif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我经常看不到图片。

只有我发的GIF图片,才有这种情况。

其它坛友发的不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链接可以看到图,但是在之前的文章里面看不到。

以后我发GIF的时候,也提供点击链接吧。

网友:
这个模板摆东西好方便!!

* 长年的firefox用户,直接看到

网友:
点击链接可以看到图,但是在之前的文章里面看不到。  +1

网友:
我覺得這個倒是可以忍,畢竟各位也不願意在訪問 1024 的時候,讓某些圖片在公司網絡上明文傳輸。。。
一般看到 https 的連接,就會默認瀏覽時的數據不會明文傳輸,如果它明文傳輸了,才坑。。。
其它瀏覽器默認限制也是遲早的事。

不能忍的是 CORS 限制、http 不能使用自帶的 sha 等算法、不能 PWA ...
但主流瀏覽器都一個樣,不忍也得忍。。。

另外,現在瀏覽器們爲了推薦使用視頻代替 gif,妥協允許視頻可以默認播放,文件大小可以小很多。。。
現有 gif 也可以考慮轉換成視頻再分享。

网友:
chrome多年使用,从未遇到问题

网友:
chrome多年使用,正常。

网友C:
看不到,换Edge就可以了,他俩应该是相同的内核

网友:
设置一下安全模式即可,默认的标准模式的确会拦截一些网站什么的

网友:
我也没看到

网友:
点地址栏左边  锁图标   网站设置
拉到最下 找到 不安全内容 选择允许
回到原来页面刷新就行

网友D:
是不是插入代码错误?

chrome看到是这样的代码:

<img id="aimg_L7Kk6" onclick="zoom(this, this.src, 0, 0, 0)" class="zoom" file="http://www.mailshop.cn/bbs/bbs_upload197134/files_1/armok01165127Q3JECJ.gif" onmouseover="img_onmouseoverfunc(this)"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插入代码错误?

chrome看到是这样的代码:

网友:
Edge也看不到

网友:
Edge也打不开,,我一直以为是我网速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只是一个短代码,并不是最终输出的 html

网友D:
应该是有一个 js 被 chrome 认为不安全,没有加载,导致这个gif一直转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一个 js 被 chrome 认为不安全,没有加载,导致这个gif一直转圈……

你可以找出这个js,我让程序员修改一下discuz源代码。

网友:
同是Chrome内核的MS Edge,表示看得见动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找出这个js,我让程序员修改一下discuz源代码。

不好意思,刚才看错了,加载不了的就是那个 gif。

按 15 楼设置一下允许 不安全内容就可以了。

不设置的话,http://www.mailshop.cn/bbs/bbs_u ...  就会被 chrome 改成 https://www.mailshop.cn/bbs/bbs_upload197134/files_1/armok01165127Q3JECJ.gif,加了个 s 就加载不了。

OSchina:Chrome 80 会将所有混合音频和视频资源自动升级为 HTTPS,如果无法通过 HTTPS 加载,则将自动被阻止。最终,在 2020 年 2 月,Chrome 81 将所有混合图像、音频与视频自动升级为 HTTPS,并且阻止那些无法通过 HTTPS 加载的图像。

网友:
试了一下,发现是强制把http请求转成https造成的。你手动点下面那个链接就能看到,因为这时不会强制转成https了。
然后再看一下GET到页面是
<img id="aimg_CtVRp" onclick="zoom(this, this.src, 0, 0, 0)" class="zoom" file="http://www.mailshop.cn/bbs/bbs_upload197134/files_1/armok01165127Q3JECJ.gif" onmouseover="img_onmouseoverfunc(this)"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

而渲染后的是
<img id="aimg_CtVRp" onclick="zoom(this, this.src, 0, 0, 0)" class="zoom" file="http://www.mailshop.cn/bbs/bbs_upload197134/files_1/armok01165127Q3JECJ.gif" onmouseover="img_onmouseoverfunc(this)"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src="http://www.mailshop.cn/bbs/bbs_upload197134/files_1/armok01165127Q3JECJ.gif" lazyloaded="true">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lazyload引起的,可以试试不用forum_viewthread.js?X17加载,当然大概率没用。。。

网友:
估计是新规则,以前不记得这么严格。就是本页面走https,浏览器就认为你已经开了全站https,页内的http元素就可能加载问题。
把mailshop.cn也改用https就行了,反正证书免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找出这个js,我让程序员修改一下discuz源代码。

外链图片先放一个默认占位图,同时加标签包围方便看不到图的点击打开就好了。

网友:
chrome内核,百分浏览器一切正常。

网友:
照着15楼设置下,ok了~
Site settings --> Insecure content --> Allow

不过平时大多是手机上的,三星浏览器一切ok

网友:
via 可以看到

网友:
Edge 15楼方法设置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Chrome 81,加--ignore-certificate-errors这个参数启动,就行了。刚才试了一下。

网友E:
手机chrome可以,电脑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chrome可以,电脑不显示

你没及时升级手机端吧

网友:
点击可以看到。动图里这个设备不错,掌握核心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换Edge就可以了,他俩应该是相同的内核

Microsoft Edge
版本 89.0.774.45 (官方内部版本) (64 位)
表示阵亡

网友:
chrome   88.0.4324.104(正式版本) (64 位)打不开图像

网友:
哪个浏览器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