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性价比高的IO扩展芯片,IIC,SPI接口均可

楼主(2021-03-11):
求性价比高的IO扩展芯片,IIC,SPI接口均可;
STM32多引脚的现在贵的要死,只能买引脚少的,加IO扩展芯片来用了;但是IO扩展芯片价格也上去的话就没得玩了。

网友:
用74HC595扩展,其他专用IO扩展芯片不比单片机便宜。

网友A:
用2~3块钱以内的国产单片机来扩展,应该较合适。

网友:
输入用74HC165,输出用74HC59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3块钱以内的国产单片机来扩展,应该较合适。

双芯片 也可以考虑下

网友B:
CH423,LC商城才一块多钱,I2C扩16个开漏Pin+8个通用Pin

要便宜就用74HC165/74HC595吧

网友:
74HC595只能做输出扩展,输入就不行了,而且容易受干扰。

网友:
可以看一下Dialog的Greenpak系列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423,LC商城才一块多钱,I2C扩16个开漏Pin+8个通用Pin

要便宜就用74HC165/74HC595吧 ...

CH423 会不是就是单片机模拟的?

网友:
74H595做扩展电平一定要一致,掉坑里的路过

网友D:
TCA9539 18个IO 2元左右 TI的工业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H423 会不是就是单片机模拟的?

有可能,但看手册上给的I2C传输速率最高可以到1Mbps。这个芯片十多年前就有了,那时候的低成本单片机要软件模拟这么快的I2C从机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至少I2C部分应该是硬件实现的。

网友E:
PCA9539/9555, 四五块钱吧, i2c转16路gpio.

网友:
aw9523好用便宜。

楼主:
一天没看帖,那么多热心老大回复,谢谢大家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但看手册上给的I2C传输速率最高可以到1Mbps。这个芯片十多年前就有了,那时候的低成本单片机要软 ...

那种样子的指令很难被软件模拟,所以感觉不像,应该是纯硬的。
只往i2c写,当然可以软件模拟,但是还有从i2c读呢。发完读指令,从机CPU收完,马上就得在一个时钟的应答位之内把要读的数据准备岀来,感觉没法做到。除非它故意拉住时钟线不放,不让主机发后面的东西,直到它内部准备好。这很容易被人试岀来。所以通常会这样做的芯片都得明确写岀这种行为,如果他没写,就不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TCA9539 18个IO 2元左右 TI的工业级

下次有需要了就可以用,ti的东西是可以放心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CA9539/9555, 四五块钱吧, i2c转16路gpio.

这2芯片主要区别是啥啊?我看着基本一样啊;另外这种芯片适合做8x8的矩阵键盘扫描吗?

网友:
STC单片机啊

网友:
谢谢,IO扩展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2芯片主要区别是啥啊?我看着基本一样啊;另外这种芯片适合做8x8的矩阵键盘扫描吗? ...

8*8矩阵扫描用天微的TM16xx, 现成的.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你到他们官网找找.
或者沁恒的CH45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