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池 9V叠成电池,哪种容量更大?

楼主(2021-03-11):
12V电池   9V叠成电池,哪种容量更大?  一个手持设备,准备选用电池。 必须高压电池,锂电不考虑。

网友:
体积越大容量越大

网友:
都是层叠电池,图片里9V碱性电池容量大啊!

网友:
看厂家的规格书,23A容量一般50mAh~60mAh,6LR61一般100多mAh,6F22一般500多mAh。

楼主:
那就买体积大的。

网友:
9V叠层电池有锂锰的可以做到1200mah

网友:
想要容量大,用这种一次性锂电池
https://item.jd.com/25109192284.html
https://item.jd.com/10224697326.html

不过一般遥控上都用的跟万用表一样的9v电池

网友A:
容量差不多吧,相同体积没有特异化差别的,容量单位是wh不是mah吧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5
另外也有可充电的9V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差不多吧,相同体积没有特异化差别的,容量单位是wh不是mah吧

单位就是mah。

网友:
内部都是一样的电池,只适合小电流放电。个头越大容量越大

网友:
9V叠层电池大,体积也大很多,没毛病。

网友B:
mAh是老单位,现在电池种类多了,Wh是比较科学的单位。

例如按老单位9V 100mAh和12V 100mAh看似容量一样,但用Wh来算就是0.9Wh和1.2Wh,差了1/3。

网友:
锂电不考虑,那铅酸考虑不?!

网友:
12V电池里面就是8个小纽扣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h是老单位,现在电池种类多了,Wh是比较科学的单位。

例如按老单位9V 100mAh和12V 100mAh看似容量一样 ...

那像锂电池这种随着放电电压会降低的,如何计算其容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像锂电池这种随着放电电压会降低的,如何计算其容量呢?

锂电池有个放电平台,一般是按3.7V计算。

网友:
9V碱性电池方块包,里边曾经拆解过,不是老式的锰锌电池那种叠块方式,是类似于7号电池的细长圆柱状电池6节碰焊后串联的,所以买这种电池容量最靠谱,12V的有电压没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