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的元件,能支持双面焊接吗?

楼主(2021-03-11):
如题。经常有这种需求,手工焊接的元件和贴片的元件不在同一面, 或者手工焊接的元件两面都有,这种情况,嘉立创能支持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手工的肯定能翻面啊!

网友A:
您好,不好意思,人工焊接走的也是系统,是跟随机器貼片一起的,现在的样板貼片,还只支持得了一个面,也就是暂时的话只有SMT选貼的那个面的插件才人工焊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不好意思,人工焊接走的也是系统,是跟随机器貼片一起的,现在的样板貼片,还只支持得了一个面,也就 ...

双面贴最近有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面贴最近有进展吗?

大约还需等几个月,开始接批量貼片后,就有希望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