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短路后很容易就坏,是啥原因?

楼主(2021-03-11):
如图,VCC输入电压为DC24V,输出3.3V,我只要把3.3v输出短路,MC34063就很容易坏,坏了以后,输出的电压就会有12V以上,
导致我的单片机和其他芯片都烧坏,请问我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么?求指点。

网友A:
34063市场上鱼龙混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63市场上鱼龙混杂。

我也是LC商城买的,应该比淘宝上的杂牌的好一些把。

网友:
失效后,输出高压是比较恐怖的。
之前用过 LM1117-3.3,   5V输入,失效后输出5V,  把后端的单片机和一堆IC都给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LC商城买的,应该比淘宝上的杂牌的好一些把。

xx商城也得看品牌,也只是个平台罢辽

不是说xx商城卖的就一定是好货

网友C:
这不是很正常么,国产的更容易坏,先天性问题,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很正常么,国产的更容易坏,先天性问题,无解

那就是芯片的问题了,电路设计没问题吧?我买进口原装的芯片是否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D:
这芯片太老了,现在随便一颗降压芯片都比他好用,这个频率太低,电感要大,电容要大,效率还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很正常么,国产的更容易坏,先天性问题,无解

是,很多国产货为了省事压根没有过热保护短路保护等乱七八糟的功能,然后超低价倾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太老了,现在随便一颗降压芯片都比他好用,这个频率太低,电感要大,电容要大,效率还底, ...

但是已经做了一批货了,有问题先整改好,下次可以换掉。现在要把原因找出来

网友D:
把频率调高点,要负载不大的话,加大R 30的阻值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试试了,换台系的UTC的,品质还可以,只要是真货的话,

网友E:
先把R30加大一倍再试。C5的值不要挡住,无法分析

网友:
输出加tvs保护,这样失效了也不怕

网友F:
c5 换成470 p试试,还是不行就换芯片。o.33欧是把限流设置在1a,内置开关管最大1.5a。可能这个芯片太经典,各种电路结构都可以,价格便宜,所以生产的厂家多,品质差别较大。

网友:
输出端加TVS 补救     输出高压就靠TVS硬抗

网友:
一个重要的选型规则:不要使用任何有低质量兼容品的国外芯片!比如34063,2576之类。
不论你的供应商再好,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会买到它的国产兼容品垃圾片子。。。

网友:
烧坏是12V,不应该芯片内部管子击穿输入=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R30加大一倍再试。C5的值不要挡住,无法分析

C5是100PF,会不会太小了?因为之前的值比较大,导致噪音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c5 换成470 p试试,还是不行就换芯片。o.33欧是把限流设置在1a,内置开关管最大1.5a。可能这个芯片太经典, ...

我用100pf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xx商城也得看品牌,也只是个平台罢辽

XX那边卖的34063有的质量非常差。国产的便宜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XX那边卖的34063有的质量非常差。国产的便宜货。

你找任何供应商,总有一天会买到国产垃圾货。就算是大代理,哪天他没货了悄悄的给你调货,然后你就中招了。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别用这种芯片就是了

网友:
建议DCDC转5V通过LDO转3.3V,DCDC不可靠,个人是不敢直接DCDC给芯片供电了。。。,同时加上TVS报平安

网友H:
R30算过没有? MC34063要买进口的, ON, TI,

楼主:
引用 网友H:
R30算过没有? MC34063要买进口的, ON, TI,

0.3欧,最大限制电流0.5a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XX那边卖的34063有的质量非常差。国产的便宜货。

用的utc友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频率调高点,要负载不大的话,加大R 30的阻值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试试了,换台系的UTC的,品质还可以,只 ...

utc我也用过,也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R30算过没有? MC34063要买进口的, ON, TI,

ON和TI的价格要贵一些,我准备买几个测试看看

网友:
utc友顺 是国产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ON和TI的价格要贵一些,我准备买几个测试看看

你没有明白我说的本质问题:
如何100%保证,你岀了贵的进口货的钱,就一定不会买到看起来完全兼容的国产货?
国产仿品可能100个有95个是好的,另外5个过一阵就会坏。这足够把一个需要高可靠性的产品折腾死。
你会发现完全无法保证永远不买到国产仿品。所以最优做法是一刀切,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