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TF卡都到1TB了,存储密度极限在哪?

楼主(2021-03-11):
现在TF卡都到1TB了,存储密度极限在哪?
100mm²*1mm的体积,amzing!
速度也160MB/s 也很快的了。
前几年听到1TB的U盘也是很震惊的新闻。
这TF卡能安心存东西在里面吗?靠得住吗?

网友:
一个3.5寸硬盘能塞200个进去吗,看到今天希捷预告2030年实现120T的机械硬盘
https://www.cnbeta.com/articles/tech/1100333.htm

网友A:
闪迪用坏几个了,三星并没有。

网友B:
可以放心用,不过要注意千万不能摔,并且尽可能长期保持通电状态(所以手机类通常断电模式的不太适合,容易挂,长期通电flash数据保持期会长得多,而且主控可以慢慢检测不良块),因为要达到这么高容量只有一个办法:144层qlc+增强型硅片厚度打磨。按面积算,单个die应该能达到128gb,这样打磨到60um厚,然后堆叠8个die,还是可以保证体积的。太薄的die非常脆,说不好听的30cm掉到桌面上恐怕就挂了。至于性能嘛,读肯定ok,写就不好说了,4k随机估计慢成傻13,io数量每秒能有十来个就吊爆了,毕竟是容量优化,目前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使用emmc优化技术的tf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迪用坏几个了,三星并没有。

消费级sandisk垃圾得一批。很久以前boss在jd采购过一款256g的垃圾ssd,数据拷进去刷新一下缓存再读就坏了。

网友C:
是不是说我买的sandisk的u盘就是一个错误?

网友:
黑科技!楼主试试就知道了,记得发个使用体验给大家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放心用,不过要注意千万不能摔,并且尽可能长期保持通电状态(所以手机类通常断电模式的不太适合,容易 ...

去看了买家评价,读取80写入30。看来真的是qlc

网友:
重要数据周转一下 都是提心吊胆   还是老老实实的移动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迪用坏几个了,三星并没有。

三星 很早的32G的 用坏过2个(只能读数据,写入不了)  当时忘记了 终身保固的

网友:
闪迪大容量TF卡,官网上都不标写入速度是多少了,实测写入速度非常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说我买的sandisk的u盘就是一个错误?

很有可能,所以我一般卖东芝U盘

网友:
我记得原厂最差的片子就给TF卡用……

网友:
sandisk 卡我不敢買紅灰配色,至少是紅黃,長期插電腦當硬盤存數據用紅黑。

网友:
我们用tf卡很多,目前我自己坏的金士顿比例比闪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