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称燃料电池是智商税:愚蠢 荒谬。网友:害怕竞争?

楼主(2021-03-11):
如今,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除了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之外,燃料电池目前也形成了一个分支。但马斯克今天向燃料电池开炮了,直言太愚蠢。

3月11日,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和网友互动时表示,燃料电池是“智商税”,用在汽车上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马斯克表示,燃料电池应该叫“智商税”!对汽车来说这是个愚蠢的选择。在我看来,燃料电池就算是用在火箭上也不是很好的主意,但至少不像用在汽车上那么荒谬。

对此,有网友表示质疑称“他是怕竞争”。也有网友评论称:“人家肯定比一般人懂得多,能说出这句话就代表研究过可行性。”

燃料电池主要有氢燃料电池,理论上燃烧后只会产生水,是一种无污染的新能源。不过在大规模制备及存储氢气方面还有很多限制,燃料电池尚未达到大批应用的地步。

目前,丰田在燃料电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去年12月,丰田发布了新款电池车“未来(MIRAI)”,新车续航增至850公里,补贴后价格57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5.7万元)。

2014年,丰田推出世界首款量产燃料电池车“未来”。时隔5年,此次推出的新车型的储氢罐采用立式排列,相比之前增加了1个,增至3个,加上发电效率的提升,使得新车的续航达到了850公里,较上一代车型增加30%。

网友A:
我反而觉得燃料电池好啊  续航和更换燃料和汽油车没区别    电池污染真的太大了  安全性上看过介绍是燃料罐很安全  即使泄漏也不会引起爆炸

网友:
氢燃料电池或许真的是未来一大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反而觉得燃料电池好啊  续航和更换燃料和汽油车没区别    电池污染真的太大了  安全性上看过介绍是燃料罐 ...

我也有这种感觉,锂电池回收简直噩梦吧,,

网友:
燃料电池驱动的车在广州已经陆陆续续上了一些,制氢,储氢,加氢算是齐全了,感觉实用化推广还有较长的路

网友:
明显日本人民点错科技树了,支持马克思。

网友:
锂电池感觉现在的能量密度问题难解, 就算解决了能量密度问题, 但充电时间问题长问题也还是很难解决, 除非有常温超导出现.
而氢燃料电池目前存储好像已经解决了, 主要在制造成本和催化剂上

网友:
目前来看,燃料电池才是未来方向

楼主:
丰田的实力非同一般。

支持丰田!

网友:
锂电池的单节电压太低,低压(少串数)使用又满足不了快充要求(充电电流太大),高压一致性又做不好,高低温的充放电效果都不好,快充的时间又比不上油车,回收成本又高,还是得支持氢燃料电池目前。

网友:
燃料电池应该是未来的方向

网友:
氢很麻烦,存储超级麻烦。氢容易扩散和渗透。
金属含有氢就会变脆
车子常年拉着储存液氢的容器满街跑无异于带着个定时炸弹……

网友:
我买的一个微压差表的说明书讲,如果氢气进入仪表,内部的磁铁会释放出有毒气体。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公交系统城市运营车辆 用氢能源 多好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燃料电池的安全性如何?如遇车祸会不会爆炸?范围如何?

网友:
用哪种能源已经不是技术范畴了,更多的是其他层面的考量了,不看好日系的这个能源模式,手握专利但是自身市场又有限制

网友:
国内全国各地很多年前就有很多天燃气的士,
前几年香港也上了一批天燃气的士(丰田),
如果发展天燃气车,就还是内燃机的天下,就没特斯拉什么事了,

网友B:
氢燃料电池,感觉路上跑的一个个都是小氢弹

网友C:
安全储氢就是一大难题,工业制氢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也谈不上环保,氢燃料电池需要使用大量稀有金属,难以降低制造成本,技术虽然先进,目前也只能少量生产使用,无法替代油、电车。

网友:
现在丰田的车实际运行怎么样了?毕竟出了好几年了。
日本人点错科技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技术先进推广难最后也得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氢燃料电池,感觉路上跑的一个个都是小氢弹

太难了,高压氢气储存。以前看过丰田的介绍,氢原子特别小,要在特制的铁罐子上装一个反射层。氢的储存运输非常难,可持续也是大问题,地球上的氢原子很容易逃溢到外太空。

网友:
冬天开氢燃料电池车,会不会马路上到处结冰啊?当然这只是一个小问题,可以配个水箱存储水。。。

网友:
氢燃料电池好,就是太贵,无人机上用续航直接3倍

网友(2021-06-22):
燃料电池的效率还是偏低,电解效率80%,发电效率65%,就将近一半能量没了。储存环节也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网友D: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看了科学世界,讲到燃料电池汽车了,过了十几年了还没有突破吗?高压液态氢比较危险,毕竟汽车容易发生碰撞,当时讲的合金存储方式,密度比液态还要高,但缺点是重量太大。氢虽然多,但提取也要能量,不知道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丰田做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
丰田已经在逐步退出燃料电池汽车了

网友:
氢的生产、加注、使用环节要求太高了,需要很强的管理措施才能保证安全,汽车这种大众产品很难做到安全,一旦出问题比较严重,燃油车、电池车顶多着火大部分还只是燃烧自己,短时间氢气大量泄露那可是大爆炸。公交这种严格管理的还可以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看了科学世界,讲到燃料电池汽车了,过了十几年了还没有突破吗?高压液态氢比较危险,毕竟 ...

所我了解,还是那样,和电池技术一样,没有重大突破。
液态储氢没人敢用,只能气态储氢,材料内储氢还没见到量产产品。
氢燃料电池的稀有金属用量已经减少了,不过电池寿命还是不长。

网友E:
未来有前途的一定是核燃料电池,比如T800的动力电池,这种电池坏了还不能乱扔,州长就扔了一个,好在是荒郊野岭,但还是整了一个蘑菇云起来。另外,比较眼馋的是T1000的电池,估计是液态的,高低温通吃,温度从-100到+1000都没有问题,抗冲击更是厉害,按州长用卡车撞击,估计也有100G的冲击,还有自愈能力超强,打成渣渣了还能恢复重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看了科学世界,讲到燃料电池汽车了,过了十几年了还没有突破吗?高压液态氢比较危险,毕竟 ...

科学世界书友握个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未来有前途的一定是核燃料电池,比如T800的动力电池,这种电池坏了还不能乱扔,州长就扔了一个,好在是荒郊 ...

核电机组开始有小型化的了,是原来的十分一。不过还是很大,适合给高耗能企业园区专用的。

网友:
目前来看,氢燃料电池未来一定是主流

网友F(2021-12-15):
我觉得氢燃料电池很难成为电动汽车的主流,
最主要的一点是效率太低, 电解水的效率目前主流只有70%左右,
而氢氧根染料电池发电的效率也只有60%左右,这个循环过程损失了超过一半的能量。
另外就是氢氧人染料电池需要贵金属做催化剂,
低温的启动性能也不是很好。
氢气的储运也还没有取得突破

网友G:
既然氢气可以做成电池,那现在的天然气能不能做成电池形式使用,天然气当燃料也用了好多年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氢燃料电池很难成为电动汽车的主流,
最主要的一点是效率太低, 电解水的效率目前主流只有70%左右,

这样算的话,电池充电有能量损失,放电也有损失,关键电池还是污染物。

网友I:
氢气,第一反应就是危险,印象深刻,因为初中化学老师现场水电解制氢气,放一点盖上杯子,点燃,杯子蹦得老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氢气,第一反应就是危险,印象深刻,因为初中化学老师现场水电解制氢气,放一点盖上杯子,点燃,杯子蹦得老 ...

你看了测试就会知道更安全  燃料罐安全级别高  泄露起火后只起火也不会爆炸  而且是向上的火苗可能比成片燃烧的汽油还安全 我是不看好普通锂电池 政客也只看到电池的使用 从不看电池的生产和回收环节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既然氢气可以做成电池,那现在的天然气能不能做成电池形式使用,天然气当燃料也用了好多年了吧。 ...

据说氢燃料电池是质子交换,不是明火燃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据说氢燃料电池是质子交换,不是明火燃烧。

点燃个氢气球,差不多原理?

网友L:
网上不是说地球上锂矿储量以目前的使用速度只够开采3-5年就枯竭了,
必须提前布局更换新的电池材料或能源供应,会是钠电池,氢能?

网友:
马斯克搞的东西,其实就是激进的工程策略,很难说是什么新技术

网友M:
很多测试都表明,氢气罐比较安全,在室外即使泄露很快散发,几乎是秒级别,不会长时间停留燃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多测试都表明,氢气罐比较安全,在室外即使泄露很快散发,几乎是秒级别,不会长时间停留燃烧 ...

这些洗脑文不能相信。

氢气是最危险的气体,这点毋庸置疑!氢气的爆炸浓度范围是所有气体里面最宽的,在空气里面4%~74%这么宽广范围的浓度都会爆炸。也就是说地下车库里面哪怕是一点点漏气,都很有可能把整个地下车库都给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氢燃料电池很难成为电动汽车的主流,
最主要的一点是效率太低, 电解水的效率目前主流只有70%左右,

即便燃料电池不成,也不会是因为效率问题,汽油机的效率只有20~40%

网友:
这东西氧气是从空气中来的吧, 这里的空气杂质那么多, 会不会别人家用的好好的, 在这里那个催化剂很快就中毒劣化了? 同样还有氢气的品质...
那个电堆很贵的吧.
用油担心油品, 用气担心气品, 只有电是不用担心的, 但他们说换电(池)是大方向...

网友:
很多车库都在楼底下,要是氢气泄漏,爆炸,直接拆楼。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多测试都表明,氢气罐比较安全,在室外即使泄露很快散发,几乎是秒级别,不会长时间停留燃烧 ...

你说的对,但燃烧瞬间放出的热能是汽油的10倍。汽车1分钟内烧成铁水。人要是在里面,几秒钟就烧死了。就是车门敞估计都跑不出去。这种车你敢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了测试就会知道更安全  燃料罐安全级别高  泄露起火后只起火也不会爆炸  而且是向上的火苗可能比成片 ...

释放的热能直接把氢气罐烧成水。氢气火焰连钨都能在几秒内割开。这要是有火焰窜到驾驶室,几秒钟连人都给切开。

网友:
Zn+ O2   锌空燃料电池  也不错。很早前上学的时候隔壁实验室就搞这个的,弄在电动摩托上,实际开出了900km多的续航。当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反应后如何回收氧化锌的问题,不像氢气燃烧了之后产物是水不用管,ZnO如果直接充电的话,充电速度很慢。国外有利于风能发电再电解回收制取Zn的方式,国内好像根本没有人搞这个技术路线了。

网友:
商用级的小型化燃料电池难度还是非常大滴

网友:
原来氢燃料电池启动需要一定的温度,假如现在还是这样的话,这个对于上班1~10公里左右的车就损耗大了,查了一下,现在可以冷启动了,零下温度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
氢气难搞的地方不是火焰温度高,而且高的也是在纯氧燃烧。空气里面就是个泄漏爆炸。

难搞的在于能渗透金属,形成氢脆。保存要考虑的东西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算的话,电池充电有能量损失,放电也有损失,关键电池还是污染物。 ...

磷酸铁锂电池充放电效率可以达到95%以上。而且不含重金属。

网友:
他前面骂燃料电池,后面可能就在偷偷开发相关产品,等到他的产品上线了,他就会发一篇支持燃料电池的推文了,然后就是大力推广升级。搞技术的没有经商的头脑怎么成世界首富。

网友:
氢有绿氢、灰氢、黑氢,国内绝大部分还是灰氢和黑氢,绿氢太少,目前还不是真正的绿色能源,存储、运输、室内停车场都是能形成氢弹,在重卡这种都在室外的车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运用场景,最有可能取代石油和锂电。

网友(2022-01-14):
引用 网友K:
点燃个氢气球,差不多原理?

小时候氢气球炸伤很多儿童被禁止销售。氢气爆炸极限很宽,以前做电解氢就炸过,威力大得很。

网友:
怀疑日本把我们当试验田让我们承担氢能源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L:
网上不是说地球上锂矿储量以目前的使用速度只够开采3-5年就枯竭了,
必须提前布局更换新的电池材料或能源供 ...

你信不信再过30年,锂还是能开采

网友:
纯电vs氢燃料,在车辆能源业务上是互补的

短途、使用时间短的,适合纯电。
比如私家车日常上下班。100km左右,每天有5~10个小时的空闲充电时间。

长途、使用时间长的,特别是寒冷地区,适合燃料电池。
比如长途重卡,配送物流运输,港口内部。 单次500~1000km续航,每天经常是人员2班倒,车辆基本也就1~3小时的空闲时间。
燃料电池加注时间是按分钟计算,5~15分钟的区间,并且可以-30°C续航没有衰减。

网友:
什么时候开发电子通道电池就好了!

网友F:
氢燃料电池最大的短板是效率太低,电解水制氢80%,氢气发电效率60%,就有一半电能被浪费了。

网友(2024-02-02):
矿不够,地球上没有足够的铂作为催化剂。
无解
氢内燃机或者  氢合成甲烷、甲醇等液体燃料 内燃机都比燃料电池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氢燃料电池最大的短板是效率太低,电解水制氢80%,氢气发电效率60%,就有一半电能被浪费了。 ...

太阳能电解水,怕啥。

网友N:
很多年的帖子了。电动车为啥不用液流电池,这样是不是置换电解液就能补充能量。液流电池资料太少谁知道可以说说这个电池特性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很多年的帖子了。电动车为啥不用液流电池,这样是不是置换电解液就能补充能量。液流电池资料太少谁知道可以 ...

能量密度太低了,比铅酸还低

网友:
燃料电池比卫星电话还不靠谱。4g5g基站那么耗能费钱,干嘛要用?现在用锂电池污染和难回收说事还太早了,成了主流自然会想办法解决,成了末流就是等离子显示屏的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量密度太低了,比铅酸还低

原来如此,难怪主要用来储能

网友:
个人感觉 氢燃料电池是未来的出路。比较期待。

1. 点解氢不是用电,例如 : 海上的太阳能。效率问题就不是很重要了。
2. 储存和转运,我觉得锂电池和氢的危险性差不了太多。还不是控制得好好的。

网友:
燃料电池是通过溶液或者高温方式,把燃料的碳氢离子化,然后通过离子交换的方式实现电子到正负极材料的转移。输入和输出本质上和热能发动机没事区别。
发动机是将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车辆。
燃料电池是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再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车辆。
剩下的就是比拼效率了。。

网友:
马斯克说的没错,燃料电池的效率和运输储存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就是和现阶段的锂电池技术比它都不占优--市场已经给出答案。
  等十年八年后固态电池出来后(丰田规划2027年推出固态电池的车),燃料电池和传统的锂电池都是被淘汰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全储氢就是一大难题,工业制氢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也谈不上环保,氢燃料电池需要使用大量稀有金属,难以 ...

这应该是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