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mm间距的BGA封装,小厂焊接的成功率如何?

楼主(2021-03-11):
有一颗芯片断料了,只能买0.8mm间距的BGA封装的重新做板;
我们都是找附近的小厂贴板,但是这种封装成功率低,风险大呀,大家有这方面的体会么?

网友A:
老板,对于BGA来说,0.8属于大间距了吧,为什么你说风险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对于BGA来说,0.8属于大间距了吧,为什么你说风险极大?

看焊厂工艺流程了。如果钢网锡粘连比较严重,那么一批后焊的会有较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对于BGA来说,0.8属于大间距了吧,为什么你说风险极大?

我找的这个小厂,合作很多年了,今天问他们,说很少接BGA贴片的板子,因此,很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的这个小厂,合作很多年了,今天问他们,说很少接BGA贴片的板子,因此,很怕啊。 ...

他们如果能搞0.5的QFN/QFP,BGA就能搞0.5了。两者精度要求前者更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们如果能搞0.5的QFN/QFP,BGA就能搞0.5了。两者精度要求前者更高。

错了,能贴0.4的qfp qfn 不一定能贴0.5BGA,不是说不能贴,良率如何。
因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能修,另个没法修,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能贴0.4的qfp qfn 不一定能贴0.5BGA,不是说不能贴,良率如何。
因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能修,另个 ...

你也错了。bga比qfn更容易焊。只要刮锡ok,对准位置,除非pcb孔不良,一般不会坏。我宁愿焊0.4的bga也不愿意焊0.5的qfp和qfn。

网友:
啥bga这么吓人?fcbga1356算难不

网友:
Bga 更好搞吧,一个板几十个Qfn,经常出问题,换Bga后经常不出问题。

网友:
一般小厂没有检测X光机。

网友:
要靠修的话,焊啥都是不行的,

网友:
同样间距,BGA按标准流程焊比QFN良率要高

楼主:
O(∩_∩)O哈哈~;  一早上来看到那么多老大的经验之谈,信心满满了。  感谢上面各位老大的经验分享,你们都是大牛啊!

网友:
DDR3都是0.8mm的间距,良率100%

网友:
pin脚不多问题不大,如果有上百pin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