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拓普微的屏

楼主(2021-03-11):
我们用的是LM320240的屏,客户用一两年有些屏就老化了,不知是型号问题还是屏问题。

网友A:
这个是哪一款型号?是个例还是批量?我们刚刚选型了拓扑微的液晶屏7寸屏

网友:
拓普微的屏还是不错的,就是价格稍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哪一款型号?是个例还是批量?我们刚刚选型了拓扑微的液晶屏7寸屏

我们用的是LM320240的型号,客户用一两年屏就老化了,其他型号的屏我们没用过,用一两年不知会不会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B:
用过,屏幕我记得需要一个电位器调节的。看看电位器设定是不是不对,之前测试感觉对电位器比较敏感,不知道为什么要电位器。
楼主接电位器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是LM320240的型号,客户用一两年屏就老化了,其他型号的屏我们没用过,用一两年不知会不会出现这 ...

问了厂家技术支持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了厂家技术支持没?

最近生产屏出了一点问题,等厂家过来一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屏幕我记得需要一个电位器调节的。看看电位器设定是不是不对,之前测试感觉对电位器比较敏感,不知道 ...

我们用的这个型号没有加

网友:
topway的屏  单色屏质量比彩屏要好。 单色屏用了近10年了。彩屏4年吧。质量还可以的。就是价格偏贵。

网友:
价格比其他家的贵,质量挺好,用的单色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这个型号没有加

不加电位器怎么调对比度啊,我们这款屏用了好多年了,没遇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不过最近两三年没太关注这个产品,不确定是否是新出的质量问题
有的电位器确实很敏感,质量不行,选侧面有加固的,点上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