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请问有没有国产的,可替换ATMEGA128的单片机?

楼主(2021-03-12):
这个替换好象不好找。

网友:
国产的不好找吧,其他品牌可以看看瑞萨。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好买吧,有点点涨价

网友:
比较早的带双串口的MCU,后来出了ARM7以后,直接换了。再后来ARM7也被STM32替代。

网友:
如果不要求二进制兼容的话,用QFN-64的STM32或GD32做成邮票孔转接板?

网友:
MEGA系列皮实耐造,驱动能力强,抗干扰不错,其它好像相对STM8系列就没什么优点了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真的不好找啊!

网友:
换GD ,华大的吧

网友:
国产LGT单片机没有倒闭的话,有替换的型号

网友:
找LGT试试看。

网友:
除了速度慢,没有dma,觉得佷好用,一直在用

网友(2021-04-16):
蹲一个,楼主有替换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真的不好找啊!

为什么要换?

楼主:
因为国产化

网友:
可以看看台湾的 松翰 的单片机,台湾 也是国产的,

网友:
用拆机件,这个单片机也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