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这个封装的BGA裸片,怎么焊接到PCB上呢

楼主(2021-03-12):
(图片)

楼主:
这种是要做wirebonding吗,但是这种类似于BGA形式的扇出,可以做wirebonding吗? 我看那些做wirebonding的都是类似于QFN那种的扇出。

网友:
这种封装COB做不了吧

网友A:
这属于倒装芯片吧,Filp chip bonding。
这管脚密度和层数,Wire bonding估计做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倒装芯片吧,Filp chip bonding。
这管脚密度和层数,Wire bonding估计做不了。 ...

是的,由于pitch过小,国内能做的厂不多,需要激光微孔+3mil以内微带线,也就是说,做出来的是bga芯片基板了。焊接有可能也用不了普通锡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由于pitch过小,国内能做的厂不多,需要激光微孔+3mil以内微带线,也就是说,做出来的是bga芯片基 ...

这么小的尺寸,估计只能用陶瓷基板了吧,现在封装厂产能满负荷,很难找到接小批的封装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尺寸,估计只能用陶瓷基板了吧,现在封装厂产能满负荷,很难找到接小批的封装厂。 ...

你想多了。cpu就是普通玻纤。陶瓷成本高,民用早就废弃了,只有军工航天在用。这个密度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cpu就是普通玻纤。陶瓷成本高,民用早就废弃了,只有军工航天在用。这个密度不高。 ...

这方面我完全小白,只知道陶瓷板,这种精度的玻纤板工艺没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我完全小白,只知道陶瓷板,这种精度的玻纤板工艺没接触过。

高tg板材。

网友:
这是要用做BGA基板的工艺设计和生产。
这种不印锡膏,印助焊剂。
高级的pcb厂可以做,精密的smt厂可以上线,还要做underfill

网友C:
pad直径大概200um也就是0.2mm,0.2/0.25mm锡珠还是经常用的,多层pcb沉金0.25mm pad的bga可以直接贴的。以前接触瑞芯微3288板子,里面核心供电就是两颗裸晶封装的电源芯片,大概就是  你这种bga一共12腿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d直径大概200um也就是0.2mm,0.2/0.25mm锡珠还是经常用的,多层pcb沉金0.25mm pad的bga可以直接贴的。以 ...

0.2mm的间距啊,pad只有0.1x

网友:
高端贴片还真不知道,干过玻璃一样片子的,最小间距也就是0.4mm,焊盘0.18mm
这个就算能干的贴片厂不算多,就算能干的,估计要么有量,要么有钱

网友:
倒装芯片,贴基板上的,再塑封成BGA芯片,再贴PCB上

网友:
基板pitch 可以做到100um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最终我做成成品后再来回复本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