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并联led产线快速检测出不良品的方法

楼主(2021-03-12):
最近有一款产品,量很大,有一部分的功能就是两条线并联了8个led。现在质检是用人工去看,长时间会导致漏看。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快速的挑出不良品的方案。可以免去人工出现的失误

网友:
如果LED相隔有一定距离,不会互相串光.可以考虑做个夹具,每个LED隔离开来,采用暗箱结构,用光敏传感器去检测led发光亮度,根据这个判断是否点亮.或者亮度强弱.
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低B格 就是光敏传感器
高B格 图像识别,这种应用成熟得很

网友:
工业视觉,比较成熟可靠的方案。

网友:
说个楼上没提到的:led电流占大头的话,测下工作电流。
照度传感器介于光敏电阻跟ccd之间,也可以考虑

网友:
能做,有预算吗?
有专门检测设备,一年出货几十台,检测亮度色度电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