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疝气灯点火器内部的原理图是怎样的?

楼主(2021-03-12):
这个是连接疝气灯来启动灯泡的,
请问这种点火器内部的原理图是怎样的呢?
谢谢大家

网友:
疝气?氙气?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变压器,在电源线上以串联的方式叠加一个脉冲高压来点亮或启动灯的吧,电焊机里有类似的电路(亚弧焊的引弧部分?)

网友A:
白色的匝数少的是初级,一般一端接电源另外一个头接控制,在初级里面形成高频电流,次级感应出高压击穿氙气,然后由直流低压维持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匝数少的是初级,一般一端接电源另外一个头接控制,在初级里面形成高频电流,次级感应出高压击穿氙气 ...

谢谢,这样一说就明白了

我再找找是否网上有相关的电路图

网友:
xian(氙)气灯。
疝气是一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