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驱动问题

楼主(2021-03-12):
USB转串口的模块不能用了,芯片FT232BL,求原因啊

网友:
不清楚,以前遇到过不同USB转串口驱动相互冲突的

网友:
买的盗版芯片,原厂对驱动做识别处理了。。

网友:
我有遇到USB串口线在Win10上无法使用,设备管理器里提示“PL2303HXA自2012已停产,请联系供货商”,应该是USB转RS232串口线里面的芯片是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