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板了一个激光振镜驱动板的电路,没看懂原理

楼主(2021-03-12):
今天抄了一个激光振镜驱动电路,几个运放的工作原理没有看懂,望指点

网友:
你这个是模拟振镜。
驱动器就相当于一个音频功放,给X,Y两个输入端电压高,电机带动镜片转动角度就大,反向给电压信号,镜片就反向转动。
不过早期的模拟振镜电机电机定位很有特点,采用模拟定位,没有用编码器也能知道当前电机转动到那个位置了。
模拟定位也许超出你的想象,他的方法是:在电机轴上串了一个圆形PCB,PCB上的铜箔被刻成扇形,电机底部还有一个圆形PCB上面也刻有扇形图案,电机转动的时候会改变两片PCB之间的相对电容,通过测量相对电容来计算镜片当前位置,并且反馈到驱动电路,把镜片锁定到某一角度。

网友A:
这个激光震镜有什么实际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激光震镜有什么实际作用的?

舞台效果 或者 C 端投影玩具、圖案雕刻

幾個月前我也有打算做這個,不過我做肯定做數字的

网友:
眼科OCT里面有这个,大学师生一般喜欢用labview驱动DA卡来实现,攻城狮用单片机生成一个三角波或正弦波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舞台效果 或者 C 端投影玩具、圖案雕刻

幾個月前我也有打算做這個,不過我做肯定做數字的 ...

我也准备把他改成数字的

网友C:
不是光纤激光打标机的 振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光纤激光打标机的 振镜吧?

低速激光扫描振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