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里的共模电感,我把磁芯弄裂开,电感会更加发热吗?

楼主(2021-03-12):
1,现在有个开关电源,量产时,25度条件下,2A电流长时间工作 共模电感的温度维持在90度正负 10度
2,现在有个客户说他们在同样的条件测试下来,共模电感的温度跑到180度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磁芯弄裂开,共模电感在工作时温度会更高吗?

网友:
电感容易饱和吧,极端一点磁芯完全没有了就是一根导线,你觉得发热是高了还是低了?

网友:
我觉得导线的线径可能细了

网友:
我理解是碎裂的磁芯,等于加入了气隙,磁导率小了,电感量下降。如果发热,那是导线(太小)产生的,或者是超出了设计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