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什么驱动多pin的段式LCD成本最低?

楼主(2021-03-12):
如题,最近有个项目,客户要求使用指定段式LCD屏幕开发一款产品
本来按照我原来的理解呢,用段式LCD的一般以消电居多(不知该认知是否正确),这样的屏幕一般也不会有太多的PIN脚,但是该客户提供的屏幕PIN特别多,共计66PIN,其中有效的PIN为6+54PIN,这样如果我使用驱动IC的话(例如HT1635)成本较高,如果使用带有LCD驱动模块的MCU直驱的话,这么多PIN的MCU也不好找,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方案?

网友A:
显示内容很多吗?怎么那么多PIN,貌似液晶开模也不贵,成本控制不下来,可以重新开模做,以适配你的电路方案.

网友B:
当然是裸片啊  俗称的牛屎工艺,我们就有 MK9A160P  最大 16*64 L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内容很多吗?怎么那么多PIN,貌似液晶开模也不贵,成本控制不下来,可以重新开模做,以适配你的电路方案 ...

显示内容还好吧,算不上很多,屏幕是客户开模交给我们做方案设计的,不可能让客户的屏幕匹配电路,只能电路去匹配程序

网友C:
先根据LCD算算是多少SEG*COM的才好选择驱动芯片呀

网友D:
驱动段数多,COG应该是成本最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根据LCD算算是多少SEG*COM的才好选择驱动芯片呀

说了啊,54*6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段数多,COG应该是成本最低的

我也是这么建议客户的,但是客户不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裸片啊  俗称的牛屎工艺,我们就有 MK9A160P  最大 16*64 LCD

有没pdf提供下呢,我想看看可以用这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