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口坏了,怎么办?能自己解决吗?

楼主(2021-03-12):
如题,发帖子的笔记本USB口无征兆的坏了,四个都坏了,怎么办?能自己解决吗?USB口接鼠标不行,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接上仿真器,灯一直闪烁,正常闪几下就长亮了,能不能自己修修?

网友A:
估计USB部分的电源滤波电容短路了,然后四个公用电源,这样都挂了,可以接出USB5V测量电压和电阻验证一下。

楼主:
鼠标灯亮,仿真器灯闪烁,供电5V

网友B:
很可能南桥挂了,什么型号的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南桥挂了,什么型号的本?

一个某宝上前年400买的二手东芝,能不能用网卡转USB?某宝上没见这种转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某宝上前年400买的二手东芝,能不能用网卡转USB?某宝上没见这种转换 ...

哦,那不值得修了。你是指PC卡插槽吧?能用,但是好不好用我本人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不值得修了。你是指PC卡插槽吧?能用,但是好不好用我本人没用过、 ...

我表达的不准确,我是说能不能通过网线插口转换成USB端子?供电好说

网友:
我的以前调试东西时候烧了直接让京东过来换了个新主板。。懒得自己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USB部分的电源滤波电容短路了,然后四个公用电源,这样都挂了,可以接出USB5V测量电压和电阻验 ...

基本上南桥挂了,我的gpd左侧2.0端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跪了,3.0信号正常,右侧2.0正常,估计是放口袋里静电打坏了。拆开检查dp还是dm有一根对地短路,估计cpu烧了。

网友:
我用WD40修过N个USB口接触不良,希望楼主的也是。

网友C:
笔记本的USB没这么脆弱的,楼主把笔记本电池拔掉,然后重新上电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表达的不准确,我是说能不能通过网线插口转换成USB端子?供电好说

网线接口能转成USB的?这个我没见过,不了解。你这个机子买二手400,个人觉得没什么必要折腾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的USB没这么脆弱的,楼主把笔记本电池拔掉,然后重新上电开机试试

USB还真的很容易坏,特别像LZ这种供电还有,四个口都不能用的,USB线直通南桥的,基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挂概率很高,以前有个台式机5V怼了D+,所有USB全挂。。靠PCI转USB坚持到了退役

网友:
如果5v有供电,那就是数据线问题。如果是低压u没有单独南桥芯片的就换处理器,如果有南桥的就换南桥。关机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红表笔接usb金属边框接地,黑表笔测量数据d+d-   0.5v左右为正常,两个差别大也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