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nux下硬盘不分区直接使用ext4文件系统是否是病态的?

楼主(2021-03-12):
最近新增了一块14T硬盘,打算挂上去时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我之前有2块4TB硬盘,我没有建立GPT分区然后再做ext4使用(/dev/sde/sde1这样),而是ext4文件系统直接放在整块硬盘上了(/dev/sde这样)

如果这块硬盘插在windows系统的电脑上windows应该是会将其视为空盘而不知道上面有东西,从而有失误覆盖的风险,是这样吗?

如果是拔下来插到另一个运行linux的电脑上是否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问题呢?真的不应该这样做吗?

网友A:
从盘不用管,放win上不识别而已,不作死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盘不用管,放win上不识别而已,不作死就没事。

是从盘,只存储用,用/etc/fatab挂载。
几乎不存在会插到win上的可能。

网友:
没问题,Linux下可以识别,别从新分区或格式化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