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WIFI万用表PC端软件发布,手机端与电脑端同时监测测量值

楼主(2021-03-12):
还不了解开源WIFI万用表的请看另一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5201-1-1.html

经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学习C#,终于把PC端搞定了,可以微信扫码登录,微信小程序中的设备列表自动同步到PC端

PC端软件可以波形显示测量值,并且可以将收到的数据直接存储到文件中,相当于远程的数据记录仪

电脑端和手机端可同时监测一台万用表数据,对于需要远程测量电压、电流、电阻、电容的场合特别适合
演示视频:https://www.ixigua.com/6938638353025892872

网友:
过来膜拜大神来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个设备系统,目前商业推广的如何?

我个人觉得做好仪器的关键点,主要是测量精度、分辨率、稳定性、测量速度等方面,此外还有适合现实的操作方式、操作便捷等等(比如: 要测量身边的一个电容,还是传统的万用表方便)
至于操控方式和界面,倒是可以通过软件来不同呈现,啥效果都行,但不是主要。

目前市面上不少制造商的仪器仪表设备,本身通过串口扩展就可以轻易的输出测量结果(像Fluke万用表本身好像就有,但没对外部直接引出端口),然后对接一个联网的wifi模块到云,不达到就一样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个设备系统,目前商业推广的如何?

我个人觉得做好仪器的关键点,主要是测量精度、分辨率、稳 ...

这款万用表本身就是很小众的产品,对于真正需要它的场合使用起来会很方便,如果只是测量身边的电路板参数还是普通万用表方便
我以前经常做外包项目,很多项目不在一个城市,电路板交付到用户手中,在现场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客户由于不是很懂技术,让他测量电路板上一些关键测试点的电压、电流等数据,他们往往测不明白,还容易搞坏电路板。如果把关键测试点引出连接到WIFI万用表,身在异地就能监测电路板的工作参数,方便解决问题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需求,不代表别人能用上,所以总结起来就是,对于需要远程监测电压、电流、电阻、电容等信号 又不想自己拼凑出类似产品的,这款WIFI万用表是很好的选择
最近又发现个应用场合,给客户开发了一款大功率的充电器电源,通电带负载老化期间把NTC热敏电阻固定到散热器上,不在办公室时,拿出手机就能知道散热器的温度情况

网友:
这在一些特殊场景下是很有用的 。这就如同我们常说的智能家居控制, 用手机远程控制家里的电器, 一般大多数家庭不适用,但是对一些特殊的人员却用的到, 所以此类的产品设计通常是个性化的,或针对某些特殊的人员或场合定制的 。

网友:
微信小程序中的配置路由器 ,怎么添加多个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