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样板后,用什么溶剂洗板?

楼主(2021-03-13):
我说的是样板,1,2片的板子。生产肯定就是上超声波清洗机了。
95%的酒精效果不怎么样,还要配上牙刷,刷完还会粘粘的粘手。 洗板水那个味道实在受不了。有没有什么好的溶剂推荐一下,效果好,味道小的。

网友:
(酒精+棉团)*N

网友:
洗板水才干净,大不了戴口罩吹风扇

网友:
微毒的啥丙酮来洗才是真干净,看过焊接样板的厂清洗,都是带口罩,带橡胶手套洗,洗好了真干净的一塌糊涂!
具体啥有机溶剂,真记不住了,很久的事情了

网友:
异丙醇比酒精效果好些。
还有丙酮。

少量多次清洗。

网友:
洗板水啊,X宝上要多少有多少

网友:
关键一步是,洗板以后,一定要用流动的酒精再冲洗一次,然后把板子甩干。这样就不会粘了。我猜楼主是把板子扔酒精里洗完,然后捞出来晾干,这样板子上会有残留的助焊剂。

网友:
先用酒精刷,再用洗衣粉,清水冲。气枪吹干。

网友A:
维修老的洗板水

网友B:
对人安全又比酒精好的,基本上只有异丙醇可选,这在国外是可以给伤口消毒的(他们不用乙醇), 清洗效果好一些,挥发速度也比乙醇慢一点。
它也是一些零件和板子指定的清洗剂(一般写成IPA),我目前还没发现过无法承受异丙醇的零件材料,但这个国内并不算好买到。

使用酒精和异丙醇的话,我个人喜欢稍微加热使用,加热后效果好很多,装密封袋子里清洗。

其他的,丙酮确实效果很好,但太毒了点,而且也不是好买的东西。会毁伤某些材料。

更疯狂的,氯仿、香蕉水效果也超强,甚至塑料零件都能给溶了,但都太毒了。

洗板水已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话说回来,就算用酒精,酒精蒸汽吸多了也不是好事,通风橱是可以装一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人安全又比酒精好的,基本上只有异丙醇可选,这在国外是可以给伤口消毒的(他们不用乙醇), 清洗效果好 ...

去年二月我屯了10升 IPA, 很便宜又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年二月我屯了10升 IPA, 很便宜又安全

在哪好买?我之前买的那地方现在不干了,快耗尽了

网友:
无纺布加洗板水。无纺布是重点!

网友:
20 多年前在公司内捣鼓那时都偷偷的用三氯乙烷或称三氯乙烯的溶剂,但后来完全被公司给禁止了,也不可购买洗板水,只能乖乖的使用酒精,弄不干净的自己想办法!
只要不破坏环境,不违反 ISO14000 的前提下,那热风枪啊!超生波清洁器啊的,公司啥工具都有!反正就是自己想办法...

网友:
天那水加超声波

网友:
在宝上搜异丙醇,都不便宜啊。还有哪里能买得到呢?

网友D:
量产,超声波用什么?酒精?洗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产,超声波用什么?酒精?洗板水?

量产要用那真正原厂生产的器件与质量较好的无铅锡条,只要温度与速度控制得宜,每一片板几乎都很干净,连锡珠都没有。
但是一但要再将那 BGA 给烤下置换,或手拿烙铁去置换器件或补焊等的话,其结果就是又得想法子来搞清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维修老的洗板水

Alpha 等助焊劑用維修佬洗板水洗不乾淨,且越洗越不乾淨,助焊劑變的黏稠、泛白,特別是藏在角落的地方,用尖毛牙刷刷半天都刷不乾淨。(每洗一次都是換全新洗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Alpha 等助焊劑用維修佬洗板水洗不乾淨,且越洗越不乾淨,助焊劑變的黏稠、泛白,特別是藏在角落的地方, ...

不会啊,酒精会发白,黏稠会

网友:
助焊剂用好的,酒精洗起来会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哪好买?我之前买的那地方现在不干了,快耗尽了

在国外,很好买。

国外乙醇很贵,因为可以自己调配酒。但是异丙醇就很非常便宜随处可以买。

网友:
用无纺布蘸洗板水擦。用刷子是洗不干净的,洗完刷完就是粘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国外,很好买。

国外乙醇很贵,因为可以自己调配酒。但是异丙醇就很非常便宜随处可以买。

啊原来是在国外。。
是的,国外乙醇怕他们瞎喝所以都用异丙醇。。

国内反着的,乙醇随便买,异丙醇几乎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原来是在国外。。
是的,国外乙醇怕他们瞎喝所以都用异丙醇。。

额,95%的乙醇乱喝?这个喝一口,人不是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95%的乙醇乱喝?这个喝一口,人不是就差不多了?

会有人乱喝。当然也可能不止这一个原因。
欧美的酒精消毒剂基本都是异丙醇,而不是乙醇,是乙醇也会添加一些东西让它不能喝。
他们很容易买到异丙醇,但乙醇并不容易。

//我倒是觉得这样更容易喝死人了

网友:
两年前我调一款射频板,上电老是出现电源冒烟,把我都快搞出抑郁症了,后来发现是助焊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