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0ma的输入设备程序上咋标定合适?

楼主(2021-03-13):
用ST32F407做了两个4-20ma的输入接口。用的100欧姆的采样电阻,硬件出来了,数据稳定性还行。16兆的CPU计算能力也比较充裕。
12位的ADC 。
0x000 对应着 0ma
09xFFF 对应着 25ma
其实产品对精度的要求不高。

现在初步的打算是这样:ADC的数据  * 6.1 就是微安。
比如:
ADC        10进制        X6.1                uA                ma
0                0                0                0
0xCCC        3276        19983.6                19983.6                19.983
0xFFF        4095        24979.5                24979.5                24.979

但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是不是需要给用户一个标定的手段?
我看同类产品的思路是这样的:让用户输入两个电流值,一个高点,一个低点。 用户分别输入这两个点的真实电流值。
请问这个步骤咋实现比较合理?

目前打算是根据两点确定斜率和偏移。

第一次做带模拟量接口的东西。
做过的说几句呗?
行业内一般是咋做的?

另外有点儿疑惑:我这个MCU干这个浮点乘法加上滤波是没问题的。但是我看其他的同类接口的产品很多都是三四十兆的单片机,采样率很高的话,单片机干这个如果按我这思路的话有点儿力不从心了。是不是有啥简单的算法和思路?

网友A:
两点标定没问题, 12位没必要浮点吧, 整数运算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标定没问题, 12位没必要浮点吧, 整数运算够了。

嗯。打算通过modebus 暴露给用户三种数据:
1 浮点;
2 放大一千倍的整数;
3 原始AD值(只是经过滤波,没经过校准的数据)。
用户想用啥就用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打算通过modebus 暴露给用户三种数据:
1 浮点;
2 放大一千倍的整数;

4-20ma 的路数不多的话这样搞可以。路数太多的话,就比较占用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