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惠2817故障:开机自检停在333333 sine  不动了。

楼主(2021-03-13):
开机自检停在333333 sine  不动了。
按任意键可以进去。但不停地跳。
有高手能帮下吗?

网友:
“同惠2817故障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应该是校准数据丢了

网友(2022-05-02):
我的2817b也故障了,AUTO下,无法识别5k以上的电阻,需要手动切换量程才能测

网友:
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在你的电路板上,会有测试点,你看看能不能测到正弦波信号,比如你的电桥设置频率1khz时,有没有1khz正弦波

网友:
修好了吗?什么情况?至少有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