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eertos高手,github上有没有比较复杂点的freertos范例

楼主(2021-03-14):
请教freertos高手,github上有没有比较复杂点的freertos范例?
以前用uitron做过很多很复杂的东东,但ucos和freertos这两种,我就只是玩玩教程,好希望能看到很复杂的应用代码,不知github上有没有开源的项目是用freertos的。

网友A:
玩过FreeRTOS,RTX,最后还是用RTT,RTT真的是优美

网友:
可以看看 github 上的 crazyflie 飞控源码。

网友:
W600 WIFI 的SDK就是freertos的。

网友:
ESP32也是用FreeRTOS的。

网友: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idf  想深入的的话不仅仅要看demo,更得看component目录下的系统底层实现。。。从bootloader开始看

网友:
要复杂点哦?...那 Linux 行不?!
若嫌不构复杂,再加个安卓估计行了吧?!

网友B:
https://gitee.com/allthingonline/atol-e10e-opensource/tree/master

上面的是个FreeRTOS的应用,看了一些,感觉对学习有些帮助,只是没有gitee的账号无法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gitee.com/allthingonline/atol-e10e-opensource/tree/master

上面的是个FreeRTOS的应用,看了一 ...

你的文件

网友:
非常感谢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freertos范例 收藏一下

网友:
最近也在学,收藏一下

网友:
看上去有价值,先收藏一下

网友:
crazyflie貌似是freertos最经典的案例

网友C(2021-11-04):
引用 网友A:
玩过FreeRTOS,RTX,最后还是用RTT,RTT真的是优美

你的说是国产的RT Thead吗?不觉得他怎么优美 从RTT转向FreeRT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说是国产的RT Thead吗?不觉得他怎么优美 从RTT转向FreeRTOS

看个人喜欢吧,不过有一点客观比FreeRTOS有优势的,就是节约RAM开销,线程越多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