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到LCD液晶屏之间加电阻还是加74LVC245好?

楼主(2021-03-14):
  CPU  RGB脚 IO到LCD液晶板之间用排线连接,这中间一般接74LVC245还是只要接个22电阻?如果用了74LVC245还需要接22欧姆电阻吗?谢谢

网友:
如果是 stm32 這種可以調 IO 驅動強度的,什麼都不加最好。

网友:
5V-CPU 的话用驱动器,不然很容易把 LCD 电源轨拉偏

网友:
打个岔,话说245这个输入输出引脚为啥做在同一边

网友:
目的是什么?电平转换么?

楼主:
你这样设计目的是什么,输出OE直接接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设计目的是什么,输出OE直接接地吗

维伦通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