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短路运行中的电机,下次启动电流会增大是不是?

楼主(2021-03-14):
我发现直流电机在转动工程中,直接将电机短路,
解除短路后,电机的启动电流会增加20%左右。
继续运行一段时间,再次启动电机,电流会恢复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A:
在单独的马达上能复现吗?如果是带负载状态下观察到的现象,可考虑是否是因为短路时突然电机突然刹止,机械惯性导致局部卡阻,导致下次启动没有那么顺畅导致?

网友B:
短路刹车换向器处火花会很大,可能这样刹停之后换向器缝隙积存很多碳粉并且表面较平常粗糙导致下次启动电流增大。
运行起来之后换向器缝隙中的逐渐被甩掉,表面不光滑的部分也被磨掉,恢复正常。
应该不是磁材料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单独的马达上能复现吗?如果是带负载状态下观察到的现象,可考虑是否是因为短路时突然电机突然刹止,机械 ...

能复现。但也不是每次,是经常。
电机是个220V 直流电机,驱动板上有个电流传感器,
测试驱动输出端短路时发现的。短路测试过后,
电机启动时传感器输出的值明显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刹车换向器处火花会很大,可能这样刹停之后换向器缝隙积存很多碳粉并且表面较平常粗糙导致下次启动电流 ...

我以为是磁性方面的问题。

网友:
退磁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是磁性方面的问题。

是不是上边说的换向器积碳导致?

网友C:
用测功机做电机实验,急停以后要给测功头做消磁处理,处理方法跟楼主描述的情况比较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测功机做电机实验,急停以后要给测功头做消磁处理,处理方法跟楼主描述的情况比较类似…… ...

谢谢,感觉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