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用过开源的DDR3控制器软核,可否推荐一下

楼主(2021-03-14):
有客户手上有一批Cyclone 4的FPGA芯片和DDR3芯片,想做项目消化掉,但是Altera官方的DDR3控制器是不支持Cyclone 4的,所以考虑用第三方的DDR3控制器
速度慢点没关系,能用就行,有没有坛友用过第三方的DDR3控制器软核,请大家推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CYCLONE 4和DDR3是哪个料?贴出来看看,或许我能帮你消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CLONE 4和DDR3是哪个料?贴出来看看,或许我能帮你消耗掉

FPGA : EP4CE6F17C8
DDR3 : NT5CB64M16FP-DH
数量几百K,拆机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GA : EP4CE6F17C8
DDR3 : NT5CB64M16FP-DH
数量几百K,拆机料

容量有点点小,我这边没法消耗,要是有15K以上 LE就好了

网友:
对DDR3 : NT5CB64M16FP-DH  有意, 您站内信和我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有点点小,我这边没法消耗,要是有15K以上 LE就好了

4CE6其实就是4CE10,10K LE
你优化一下设计,做进4CE10里,可以大幅降低成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4CE6其实就是4CE10,10K LE
你优化一下设计,做进4CE10里,可以大幅降低成本

能够将10的程序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将10的程序装进去?

那当然,全行业都是这样用的
本来就是同一个芯片,只是丝印不同

网友C:
速度慢点是多慢?。。ddr3-192算不算慢?16bit能跑到300mb/s以上带宽吧(burst=32)。可以用于图像缓存,不适用于随机读写,效率太差了,burst=1时只有10mb/s带宽。资源的话32bit我记得是700lut,16bit是500左右。

说实话,这个ip核就是给没有ddr3控制器和sstl电平用的低速低功耗控制器,不支持所有leveling和dll on,延迟是预先算好的,窗口也是预先算好的,会挑芯片(hold time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慢点是多慢?。。ddr3-192算不算慢?16bit能跑到300mb/s以上带宽吧(burst=32)。可以用于图像缓存,不 ...

大神,您好!
我就是做图像缓存的,没有随机读写
项目功能是图像帧率倍频,FHD 60HZ LVDS进,FHD 120Hz LVDS出,LVDS像素时钟是75MHz,带宽算下来就是75Mhz*48bit+75Mhz*96bit=10.8gbit/s
FPGA芯片是EP4CE10F17C8,您觉得挂两颗DDR3,能否达到这个带宽需求呢
另外,如果您做过这种简化的DDR3控制器的话,可否以IP形式给我使用呢?

网友C:
你这带宽太高了,我这种ulp软核跑不了,除非你自己写ddr3-667~800的软核了(主要是read leveling,要做动态idelay)。

此外带宽要打6折来评估,你这起码得2gb/s,所以用我这软核。。你得64bit勉强打住了。所以你还得自己想办法喽,我现在为了达成500mb/s都堆了32bit的ddr3,跑9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带宽太高了,我这种ulp软核跑不了,除非你自己写ddr3-667~800的软核了(主要是read leveling,要做动态 ...

挂两颗拼成32bit够用的话,还可以,最多拼成48bit,刚好是24的整数倍,如果要挂4颗,引脚都不够了
关于带宽这块,您觉得还有没有优化空间吗?
据我所知,Altera的Cyclone IV E都没有IDELAY这种功能,这还有办法做read write leveling吗?
挂3颗,您觉得有没有希望实现?

网友:
对 EP4CE6F17C8有意, 您站内信和我聊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挂两颗拼成32bit够用的话,还可以,最多拼成48bit,刚好是24的整数倍,如果要挂4颗,引脚都不够了
关于带 ...

idelay应该有啊。你仔细看看芯片手册。挂3颗48bit可以是可以,只是你怎么寻址?。。。只能作为图像缓存用了。而且48bit的DDR3-200不快,理论上可以跑到DDR3-266,带宽也只有1.3GB/s(burst=32),时序需要做PLL相位调整,再高就只能最低607Mbps了(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idelay应该有啊。你仔细看看芯片手册。挂3颗48bit可以是可以,只是你怎么寻址?。。。只能作为图像缓存用 ...

就是3颗DDR并联成48bit,一个地址寻48bit,lvds解码过来的数据刚好是48bit的并行数据+同步信号h_syn v_syn de,输出解码前的数据是96bit+同步信号h_syn v_syn de,用48bit DDR位宽是最简单的
如用32bit或64bit反倒需要做额外的位宽转换,你有没有兴趣帮我做这个IP,赚点辛苦钱?
我这方面经验太少了,能力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3颗DDR并联成48bit,一个地址寻48bit,lvds解码过来的数据刚好是48bit的并行数据+同步信号h_syn v_sy ...

你想折腾我可以发上来,然后你自己移植iddr和oddr模块就行。时钟的话要2个,io可以sstl也可以lvcmos,反正速度低。走flyby的话ddr尽量紧挨着,vtt可以拉可以不拉,但是ck/dqs必须拉100r终端电阻(dll off下odt不能用)。难点在于48bit的ddr3用4层我估计你拉不出来,虽说dll off模式可以随便怼,但是4层acmd真不一定能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折腾我可以发上来,然后你自己移植iddr和oddr模块就行。时钟的话要2个,io可以sstl也可以lvcmos,反 ...

那样的话,麻烦您分享一下吧,我尝试挑战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