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4。3寸spi通讯接口的TFT彩屏吗?或者更大的

楼主(2021-03-14):
有4。3寸spi通讯接口的TFT彩屏吗?或者更大的

网友A:
我们原来用RA8875推4.3寸的TFT,SPI口,但是最近RA8875价格逆天,找到国产类似芯片LT7680A,也是SPI接口,硬件已经做完准备测试。

网友:
我问了工程师,4.3有支持纯SPI的屏,但他说分辨率太大了,SPI怎么说速度也慢了至少16倍,如果是24位真彩,也就慢了24倍,速度跟不上,就不准许销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原来用RA8875推4.3寸的TFT,SPI口,但是最近RA8875价格逆天,找到国产类似芯片LT7680A,也是SPI接口, ...

这个芯片好买吗

网友:
LT7381支持24bit RGB,SPI接口可以驱动,不过最近也涨价了,原来不到20元

楼主:
spi刷屏怎样  快吗?

网友:
ft800 / ft801
这个是ftdi的 他们叫eve平台芯片
embedded vidio engine

网友:
我们有SPI接口的,可以支持3.5  4.3  5.0  7.0这几种尺寸,SPI可以刷屏也可以发指令,用法如指令屏,仅几条指令使用简单。WX:PD666999

网友:
询问供货商说是供货什么的没什么问题,我也是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个供货商要的样片,价格19元。内置SDRAM很大,128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原来用RA8875推4.3寸的TFT,SPI口,但是最近RA8875价格逆天,找到国产类似芯片LT7680A,也是SPI接口, ...

这个芯片不错,我们也是由RA8875换成LT7683了,两者软件上几乎兼容,用了两天就把程序改完了